请教USB的无线网卡,电脑识别不出是何种USB没备,是不是主芯片坏了?

楼主(2024-06-24):
拓实的usb无线网卡,插电脑就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主芯片是RT3072L,是不是这块芯片坏了?

网友A:
怀疑D+ D-焊错了。。又或者是不是接在前置USB了?接主板USB试试?

第二个就是这几个焊点看着费神,是不是5V正极掉了?还是D+或D-掉了?有待商酌。

网友:
这个焊接的水平也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疑D+ D-焊错了。。又或者是不是接在前置USB了?接主板USB试试?

第二个就是这几个焊点看着费神,是不是5 ...

线沒动过,原来是能认出并能上网的,只是网速慢,并且网络时通时不通,线测下来线也全部是通的。红
+因原焊点坏了改到现在位置上,与原焊点也是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疑D+ D-焊错了。。又或者是不是接在前置USB了?接主板USB试试?

第二个就是这几个焊点看着费神,是不是5 ...

连的是电脑后面主板的USB
接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的是电脑后面主板的USB
接口

看懂了。屏蔽层最左边这个可以不用焊。
插好后等待一会摸一下芯片发烫如何,如果烫手就不行了。
看这个图,绿线好像和黑线有接触,你用万用表测一下四根有没通路。

网友B:
芯片应该是 RT3072 ,
不是 TL3072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应该是 RT3072 ,
不是 TL3072 吧。

对不起是我搞错了,是rt3072。我改一下。

后续维修: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0596-1-1.html

网友:
要么驱动,要么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