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开源]TL494改可调表头-触摸屏+PID控制电压免校准

楼主(2024-06-24):
补一个成品图

电压还是很稳的

PS:看到很多人说看不懂,这个板子和其他人做的改可调电源的区别,一是触摸屏控制:调电压只需按几个键,或者一键预设电压;二是不需要校准电压,我相信226的精度,所以调整电压的方式是设定电压与226获取的电压比较,通过pid算法调整pwm输出值从而使输出电压尽量逼近设定电压。
参数方面我改了30v,226最大总线电压36v,pcb预留了分压电阻位置可以任意条件。

因为不喜欢廉价编码器的手感,所以用了触摸屏
因为不喜欢校准过程,所以用了ina226加上PID
屏幕是老玩家一元一个LCD带4线电阻屏
mcu电压5V,省下了运放,电路尽量简洁,能用就行
可以USB直接下载
程序还没写完,设置只写了框架,电流调节懒得写了,我自己用功能够,有需要的自己改源码
新手抄的代码,东拼西凑,高手勿喷
有写出新功能的请发我一份,谢谢
有发现BUG的自己改,然后改请好发我一份,谢谢

网友A:
不得不说,创意哦不错!
但是,这个界面真的很丑

网友:
有点看不明,还是支持下

网友:
虽然看不懂,但是感觉很厉害

网友:
感觉很厉害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得不说,创意哦不错!
但是,这个界面真的很丑

毕竟大果粒屏,能用就行了,买不起彩屏

网友:
虽然看不懂,但是感觉很厉害~~

网友:
虽然我也看不懂,但是感觉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会开板的都是高人

网友:
不得不说,创意哦不错!换个彩屏视觉上可能更好!

网友:
没看懂啊,这是干嘛用的呀?数字可调电源控制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看不懂,但是感觉很厉害

你们不厚道,反反复复说看不懂,难道楼主发了个寂寞

网友:
能写出支持的电压电流参数感觉比较好。

网友:
亲爱的楼主,您的创意和实践在数码之家已经展现出非凡的才华。然而,您的说明文似乎还缺少一些磨练,这让我在阅读时稍感困惑。
请允许我直言,我反复审视了您的原理图,但遗憾的是,我未能找到您对TL494的网络控制标识。此外,您提到的几个U组件也未标注型号,这让我不得不依靠猜测来理解您的设计。毕竟,开源的说明文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每一位读者都能轻松理解。
根据我过去的经验,若要使用您的数控板,我们需要对TL494开关电源的原始电路进行一些预备性的修改。这些修改的具体步骤,如果能在您的帖子中详细说明,将对我们这些读者大有裨益。
您的成果本应是一道色香味俱全的大餐,但若能参考数码之家那些精华帖的写作风格,我相信您的帖子完全有潜力成为一篇令人赞叹的精品。这样不仅能赢得更多的赞赏,也能让更多人从中受益。
在写作时,请将读者想象成初学者,用尽可能详尽的语言介绍每一个步骤,让读者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选择和取舍。您的每一个细节描述,都是让读者理解的关键。
我期待着您的帖子能够像法式大餐一样丰富而精致,让我们有机会学习和品尝。让我们共同期待您的帖子成为数码之家的一道亮丽风景。

网友:
看不太懂如何实现的功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