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蚊拍打蚊虫的时候无力,不啪啪响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楼主(2024-06-24):
本来应该在之前发的帖子《不能把蚊子苍蝇炸个稀碎的电蚊拍不是好电蚊拍:电蚊拍大威力低成本改造》里写这个的,但是因为帖子发的匆忙,忘记加上这一段了,如果在原帖里编辑,那基本上就是石沉大海,所以单开个帖子聊一下吧

1、三层网面间的脏东西较多导致漏电,啪啪无力,用刷子、吹尘器清理网面,若毛絮状的杂物较多不好清理,可以在燃气灶上用火苗燎,电蚊拍在火苗上快速水平移动(一定要快,慢了就把电蚊拍烤熟了),可以多燎几次

2、倍压整流那里的CBB电容衰减或损坏,尤其是年头比较多的电蚊拍,换新的同规格(或容量更大、耐压更高的)CBB电容即可,比如原来的153J或183J换成223J

3电池衰减或失效(尤其是小铅酸的电池),建议换4.2V锂电和配套的锂电充电模块,不要用原来充铅酸的电路来充锂电,慢且不安全

4、电蚊拍档位开关和触发开关不良(有可能氧化生锈),导致过流能力下降,可以用WD40猪大油滴到开关里多按几下或者换新的开关也行

5、振荡升压电路次级的输出电压较低,可以考虑提高电蚊拍的输入电压,把4V小铅酸或者4.2V锂电池升压到5V左右再给整流倍压电路供电,淘宝有各种现成的5V升压小模块,升压后输出电流>300mA~400mA就行。(此项仅供参考,有的电蚊拍改电压之后会出现三极管过热和空载电流变大的问题,所以不是每个电蚊拍都适合修改,感谢坛友nokia5320的反馈)

6、振荡升压电路中的三极管不良,换个同型号的新的三极管即可

7、蚊虫的含水率不同,电蚊拍打起来效果也不同。不纯净的水是导电的,蚊虫的含水率比较高的话,打起来更容易啪啪响,那种干巴巴的蚊虫打起来就不是太响,容易出现刺啦的现象或者根本没有声音,可以考虑给蚊虫先喂个水饱之后再打

暂时想到的就这么多,也欢迎大家继续补充和斧正

EOF

网友A:
单独提高电压,我测试不行,基极电流会急剧升高,然后三极管发热严重,空载电流也很高。

网友B:
先收藏 等我的电蚊拍坏了 就来学习

网友C:
谢谢分享,总结归纳的很具体。

网友:
大杀器是怎样炼成的

网友D:
总结的不错,可以改成400K高压模块

网友E:
看来吸过血的蚊子打起来更容易啪啪响。

网友F:
8、不要用万用表捅网面,如果用,就用MF4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提高电压,我测试不行,基极电流会急剧升高,然后三极管发热严重,空载电流也很高。 ...

感谢坛友反馈,帖子条目已经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收藏 等我的电蚊拍坏了 就来学习

也谢谢坛友的支持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总结归纳的很具体。

能想到的就这些了,哈哈,也谢谢坛友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总结的不错,可以改成400K高压模块

分分钟拍子被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吸过血的蚊子打起来更容易啪啪响。

理论上是这样的,含水率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8、不要用万用表捅网面,如果用,就用MF47

虽然这个和啪啪无力没关系,不过石墨说的这个应该让大家注意一下,真不能用普通万用表去测网面电压

网友:
字多,我信,
哈哈哈

网友:
电池可以选内阻低一些的动力电芯,导线换粗一点的硅胶线,可以提升1%哈哈

网友:
刚才修家里电蚊拍,起子短路网格无响声,拆开后,三极管烫手,断开高压依旧烫手,换个三极管没找到原型号换个13003,故障依旧,倍压全部检查无问题,换回原件后用指针表测高压,奇迹出现了高压有了,莫名奇妙的好了,三极管也不发烫了,用起子短路网格啪啪响。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已达今日被评分上限,请多给其他会员打赏。
零件不贵,但是运放贵。算了,不折腾了

网友:
学习了,我的现就有点没力

网友:
啪啪啪的时候无力一般和年龄有关,其实属于正常衰老的表现,可以通过调整啪啪频度和适度锻炼来提高啪啪质量,应急也可以通过口服蓝色小药片来重振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