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改善众仪ZT-225显示效果

楼主(2024-06-24):
将LED限流电阻100Ω改为300Ω,让亮度暗一点,按照老张的方法将配置文件D001地址C7改为C3 ,VLCD电压=3.3V,确实正看清晰了一点点整体效果不错。
图一是调整后的,图二是没有调整的

网友:
确实有效果

网友:
还要改配置啊

网友A:
两张图片的曝光不一样,没有可比性,看下面的按键白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张图片的曝光不一样,没有可比性,看下面的按键白字。

排的时间不一样

网友B:
貌似背光不均匀

网友C:
效果确实不错,225的空间大,直接改成锂电池,还不需要升压板,电池上焊接一个typec母口充电就行,我直接背光改成常亮,爽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张图片的曝光不一样,没有可比性,看下面的按键白字。

确实很严谨。
应该用相机固定ISO和曝光时间拍照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效果确实不错,225的空间大,直接改成锂电池,还不需要升压板,电池上焊接一个typec母口充电就行,我直接背 ...

我用的锂电一般都是长亮,不亮太暗了

网友:
把绿光换一下应该更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背光不均匀

阴影那是我拍照的反射背景

网友:
板子上改成啥样了?给个图瞅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