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estor] 9082HP一直报错……8817什么鬼?

楼主(2024-06-24):
一块Huaxuan SSD,掉盘了,系统里看不见,找到N38软件,可以识别,但是开卡时一直报错……8817   求教大佬们,这是啥毛病?还有救吗?

网友A:
之前折腾七彩虹的这个固态硬盘,240G仅恢复120G。

网友:
看上是512G的肯定哪里没设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折腾七彩虹的这个固态硬盘,240G仅恢复120G。

设置里实验了修改几个参数,好像无效? 一直都是报同一个错误代码8817

楼主:
颗粒识别正常,容量578G似乎也正常…… 就是开卡到86%这里就报错,不知道是什么意思?……Code表里没有这个代码

问度娘,说是版本不对,要N38B的软件01.023版本……

网友B:
8817,写表失败,校验8817类表示失败。,1、请根据提示尝试替换掉错误的CE。

看看颗粒的情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8817,写表失败,校验8817类表示失败。,1、请根据提示尝试替换掉错误的CE。

看看颗粒的情况吧。 ...

好像是软件版本不对,需要YS9082HP-MPToolV8.00.00.01.023这个版本   好像只有某部落才能付费下载

网友B:
我这是从错误代码表里直接复制的;另外你最好看看实际的ch、ce的分布情况,看看你默认的ch/ce映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是从错误代码表里直接复制的;另外你最好看看实际的ch、ce的分布情况,看看你默认的ch/ce映射对不对。 ...

好的…… 明天上班后我看看

楼主:
ce分布正常,看来就是软件版本的问题了…… 01.023这个版本外流的没找到,看来这SSD只能冬眠吃灰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ce分布正常,看来就是软件版本的问题了…… 01.023这个版本外流的没找到,看来这SSD只能冬眠吃灰了 ...

你这盘正反有4个颗粒,但按照你图里的CH/CE映射才2CH\1CE,这肯定不对啊,你需要根据你的颗粒实际情况修改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盘正反有4个颗粒,但按照你图里的CH/CE映射才2CH\1CE,这肯定不对啊,你需要根据你的颗粒实际情况修改 ...

手动指定了4ch、ce0 ,没用,还是报错8817 …… 软件版本不对吧

网友C:
我有 YS9082HP_MPToolV8.00.00.01.025_HPS2704M_release_N38B,包太大,上传不了,
https://flash.microce.com.cn:8888/,这里自己去下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 YS9082HP_MPToolV8.00.00.01.025_HPS2704M_release_N38B,包太大,上传不了,
https://flash.microce. ...

谢谢  …… 这个01.025-N38软件包我下载了2个不同大小的,都能正常运行,但是都报同一个错误8817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 这个01.025-N38软件包我下载了2个不同大小的,都能正常运行,但是都报同一个错误8817{ ...

截图里,预扫描得勾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截图里,预扫描得勾上

测试过多次了,勾不勾都是同样的错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测试过多次了,勾不勾都是同样的错误……

那设置,看起来没问题,可能是颗粒问题,或者,N38颗粒,拆了上2259xt吧,说不定就能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设置,看起来没问题,可能是颗粒问题,或者,N38颗粒,拆了上2259xt吧,说不定就能搞了  ...

我昨晚问度娘,这个问题前年就有人碰到了,软件版本不对的报错…… QLC,还是重打标颗粒,体质不会有多好,没动力搬板,吃灰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