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联想(Lenovo)M7400及兄弟等同类机型提示“纸盒无纸”维修

楼主(2024-06-24):
症状:
纸盒中明明有纸,但是打印的时候却提示“纸盒无纸” 如图:

打开纸盒发现纸刚好上到辅助搓纸轮位置 如图:

维修过程:
检查搓纸轮磨损并不严重,并用抹布擦拭干净,测试问题依旧。

然后检查进纸卡扣,未发现有进纸卡扣,拆机检查发现进纸卡扣断了个卡子,导致进纸卡扣偏位。

更换进纸卡扣后正常打印,以下为正常有进纸卡扣和边上卡子卡住的图片。

网友:
涨知识了,感谢分享。

网友A:
这卡口不受力咋断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卡口不受力咋断的呢

看位置是个限位,搞不好压纸或推的时候机构撞的。。

比如纸放的时候不是上下,而是斜插进去的,  纸张垫在了这个机构下面,推出抽屉的时候撞断了限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