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宽带同城异地电脑之间是否可以实现互传?

楼主(2024-06-24):
比如同一个城市,不同区,都是移动宽带,

两台电脑之间可否实现文件互传?互传网速怎样?如何实现互传?

网友A:
很多方式  组网  内网穿透  简单也可以用花生壳  或者向日葵

网友B:
qq?
微信?
网盘?

远程连接?

网友:
可以,看你要用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方式  组网  内网穿透  简单也可以用花生壳  或者向日葵

花生壳稳定性怎样?是否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qq?
微信?
网盘?

ftp、远程连接、监控这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ftp、远程连接、监控这些

有固定的公网ip的话,简单些。
没有的话,可能需要第三方解析。
安全,没有绝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固定的公网ip的话,简单些。
没有的话,可能需要第三方解析。
安全,没有绝对的。 ...

第三方解析是端口映射,还是流量转发?

网友:
端口映射

楼主:
本地端口稳定么?
哪种端口映射工具比较好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地端口稳定么?
哪种端口映射工具比较好用?

不太稳,不好用,个人决定不可靠!

网友C:
引用 楼主:
第三方解析是端口映射,还是流量转发?

第三方是服务器中转,你的一举一动它都知道。因为你没有公网ip,只能通过第三方软件通过第三方的服务器内部进行连接。况且移动的大内网,根本就不可能给你单独打一个洞穿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太稳,不好用,个人决定不可靠!

不太稳什么意思?容易断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三方是服务器中转,你的一举一动它都知道。因为你没有公网ip,只能通过第三方软件通过第三方的服务器内 ...

比如192.168.100.100和192.168.100.101是可以直连

同个城市不同区移动内网是不是可以直连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192.168.100.100和192.168.100.101是可以直连

你想多了
举个例子,A城市有条人民路   B城市也有条人民路 。大家都叫人民路
A城的你和B城的我说 你在人民路等我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这个人民路就是内网    而A 和B  城市名称是公网 。
普通用户是动态ip地址,实际情况还要比上面这个例子复杂一点

网友D:
还是通过第三方吧,比如网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通过第三方吧,比如网盘

你这个最通俗易懂

网友:
买两台花生壳公司的蒲公英路由器X3。两地各一台。。。就可以很简单的组成内网了。。。但速度不会很快。免费的好像才1M多。当然要快的话,得加钱。但至少可以用上了。。你可以试试。要不去闲鱼上收两台也行。。但可能要解绑原来的帐号。。两台路由器要在官网上绑定在同一帐号下才能组网。

网友:
划重点:zeroti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