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松下无线话筒接收机WX-R802A 附实测电路原理图

楼主(2024-06-24):
特点:
1、真分集式无线接收,使声音不间断和没有噪音。
2、内置双通道单元,可同时使用2个无线话筒。
3、采用频率偏移小,高稳定性的PLL锁相环合成方式产生基准频率,送到混合器UPC2757T(丝印C1Y)的3脚,把高频信号转换为中频信号。

发射器可以参考:拆解松下无线话筒发射器WX-4600CH

屏蔽盒内为基准频率产生电路,采用CD4046A芯片。

松下无线话筒接收机采用NEC的UPD780022单片机

丝印C1Y芯片型号为UPC2757T。每一个通道采用两块UPC2757T频率转换器(即混合器)芯片,将一个通道的两路高频信号转换为两路中频信号,以实现真分集接收。两个通道共采用四块UPC2757T转换器芯片。

压缩扩展电路采用松下专用芯片AN6444,接收中频处理电路采用松下专用芯片AN6438SC。接收器中每个通道采用两块中频接收处理芯片AN6438SC同时接收处理同一个话筒发射的信号,通过检测两路信号强度,会自动切换到信号较强的一路来接收,从而可以消除断频死点,实现真分集接收。两个通道共采用四块AN6438SC中频接收处理芯片。

丝印62367芯片型号为M62367。

丝印7W08芯片型号为TC7W08FU。

丝印7W04芯片型号为TC7W04FU。

丝印D2芯片型号为UMD2N。

丝印H2芯片型号为TC7SH08FU。

丝印E3芯片型号为TC7S02F。

丝印L46芯片型号为BR93L46FV。

音频输出板正面

丝印3404A芯片型号为NJM3404。

音频输出板背面

丝印2674芯片型号为LM2674,用于DC-DC电压转换。

丝印957B芯片型号为M51957。

LED显示板

LED数码显示芯片为M66311。

音频输出板实测原理图

网友:
把原理图都画出来了,厉害

网友:
楼主厉害,原理图都绘出来了

网友:
楼主辛苦,提供了那么多丝印元件资料,最后还将原理图画出来了。真是倾情奉献!恭喜加精!

网友:
拆的仔细  分析的也仔细   厉害

网友:
实测原理图真不错!

网友:
这对电子技术是有多痴迷 才会在当下这个浮躁的时代 扒出原理图来

网友:
一个话筒接收机这么复杂吗?

网友:
很好的资料.

网友A:
这么多元件的丝印型号是怎么查出来的?楼主就是个资料库啊。

网友:
怎么查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元件的丝印型号是怎么查出来的?楼主就是个资料库啊。

通过“淘宝搜索丝印XX”配合“半导小芯”首页的“丝印查询”,大多数都可以查到。

网友:
做工用料还不错就是线有点凌乱。

网友:
这么复杂,接收效果是不是非常好啊

网友:
楼主真心是用心在玩装备呀,分析到这个程度,凤毛麟角啦!!

网友:
认真细致,工作量巨大,楼主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过“淘宝搜索丝印XX”配合“半导小芯”首页的“丝印查询”,大多数都可以查到。 ...

留存,双知道了一个搜查网站

网友:
细心耐心缺一不可!

网友:
分 析的很仔 细,手绘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