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值爆表,设计精湛之(二)--杰特明M37 PRO战术手电开箱

楼主(2024-06-24):
颜值爆表,设计精湛之(二)--杰特明M37 PRO战术手电开箱
记得上次开箱的杰特明M37还是去年8月份,一年之间,转眼即逝。百忙中的杰特明莫总还记得诸多筒油的念念不忘,这不,更新版的M37 PRO来了。今天有机会一起来唠叨唠叨。
首先说一下M37和M37 PRO对比更新了哪些地方。首先电池由18650升级为21700.随之改变的是射程、光通量提升,增加隐藏式直充充电,增加抱夹防护和橡胶战术环,灯珠改为50.3Hi,增加远射能力等等。
先来看看它的样子。

简单介绍

JETBEAM杰特明M37 PRO战术手电是一款尾部开关、配置隐藏式TYPE-C直充功能的手电筒。有军绿和军灰两款,我手里这款是军绿。M37 PRO由单节51mAh动力21700电池驱动,配置1颗CREEXHP50.3 HI LED灯珠,色温5000K.它采用航空级铝合金结构体,三级硬质微弧氧化处理。光通量覆盖30-3700流明。M37 PRO头部直径:38.5mm,尾部直径:27.5mm,长度147.8mm,重量:137.5g(不含电池)。M37 PRO采用新一代IC数字恒流电路设计,战术开关,一触即亮,IPX8防水和1.5米防跌落结构,攻击头顶端配有三颗超高硬度氧化锆陶瓷珠,助于逃生破窗功能,是一款专为军警、执法、探险及户外所设计的便携战术手电。
包装
这款M37 PRO手电包装显得比较精致,采用硬纸盒包装,正面主要是LOGO和型号、最大光通量以及手电概貌图,侧面磁吸开合设计。

包装盒背面是一些商家联系方式简单介绍、二维码及CE认证标识等。盒子顶部有悬挂孔方便悬挂。侧面有5年质保字样。

整体配置如下:主角JETBeam杰特明 M37PRO手电一只,内含5100mAh 21700电池一颗,USB充电线一根,说明书一份,保修卡和证书,密封胶圈、以及手绳。

细节展示
逆时针扭开筒头连接,可以看到商家细心地在电池头部放置了一个透明绝缘片,这个绝缘片可以更好滴保护电筒电路在运输途中、存放过程中不会接通正负极而意外点亮手电从而造成事故发生。另外由图片可以看出,筒头连接螺纹加工顺滑没有毛刺,并且商家已经涂好了润滑脂。

尾部战术正向开关,主要在战术配合中产生非声音的闪光语言,以求达到“静音通讯”的目的。硅胶材质的主开关表面有圆形颗粒凸起,就是戴手套也可以方便触摸。按下尾部开关即可点亮或关闭手电。开机状态下,关机再快速开机(2秒内)切换到下一档默认高-中-低。关机状态下,连续轻触尾按开关(半按),选择档位后再将开关按到底。双边双手绳孔,椭圆形的绳孔经过了细致的倒角,不会对手绳的寿命造成伤害。尾部U型设计,更容易操作。

尾盖在尾部手指接触到的开合位置开有细密滚花,增大了摩擦力,更换电池时可以毫不费力的扭开尾盖。不过我习惯从前端来取电池。这款M37 PRO在靠近筒尾的位置加上了橡胶战术环,并且在抱夹和筒身接触的位置增加了防护,M37扭松筒拆装电池时抱夹刮花筒身的情况在这里就不存在了。下图是拆掉抱夹的样子。

尾部和头部都是弹簧导电,弹簧导电的好处是在震动或者骑行颠簸中不会轻易跳档或者接触不良。

下图可以看得出原来筒头电路仓及头部组件由螺栓固定已经升级为充电装置,后续会谈到。抱夹,战术环应有尽有。

这是拆掉抱夹和压环的样子,如果动手能力实在太差,还是不要拆卸了。

M37PRO中筒可以调换,不影响使用。前后都是端面导电,端面导电可以保证最小的接触电阻,可以防止导电不良,端面导电的手电如果怕误点亮,把电筒逆时针旋出半圈,手电就无法点亮了。但是端面导电的手电使用时必须把螺纹扭紧。

这款的抱夹增加了防刮伤热缩环,避免了M37刮伤筒身的问题。抱夹旋转角度可以调整,利用抱夹可以把手电卡在包包上,口袋上,户外出行不占空间,很方便,很随意。

M37PRO和M37一样,设计很漂亮,做工比较精致,筒身和头部整体非常协调。数道散热鳍较深,增大散热面积的同时配合上下花纹凹槽设计,显得设计、颜值、搭配都非常得当。

杰特明M37 PRO配置了一颗5100mAh21700电池一颗。数字恒流驱动电路,30流明续航最长可达66小时。

M37PRO采用内嵌式Type-C充电端口,通过旋转环即可露出,隐藏设计可以有效防水防尘防泥沙防碰撞。充电口右侧就是指示灯,指示灯在每次开机自动执行电量检测,五秒后指示灯自动熄灭,通过指示灯可以判断电池电量情况:绿灯亮:40%-100%,红灯亮:20%-40%,红灯闪烁:<20%,需要充电。不过指示灯隐藏在旋转环内部,还是有些不方便。

充电时将充电线插入充电口,充电中显示红灯,充满显示绿灯。充电时电筒无法开启,充电电流2A。

双面镀膜防刮光学镜片,高达99%的透光率。镀膜的作用是减少反射光的强度,从而增加透射光的强度,使看到的物体更清晰,更大限度的利用手电光。镀膜原理是用高电压电子枪将:二氧化锆(ZrO₂)、二氧化硅(SiO₂)、ITO(增加镜片导电抗紫外线)、HT-100(防水膜,防止老化和氧化)……几种药品汽化,均匀分布在镜片表面。
M37PRO配置光面光杯,增加远射功能。攻击头上镶嵌了三颗超高硬度氧化锆陶瓷珠,对于突发、应急事件,可以轻松破窗,逃生救命。

采用CREEXHP50.3 HI LED,最高输出达3700流明。使用晶透技术结合全新数字化光学系统设计出来的光杯,射程可达465米。下图是一杯黄水,由图片可以看出,灯珠居中,没有歪斜,做工细节处理不错。

频闪就是在一个电器的屏幕里看另一种电器的屏幕,另一种电器的屏幕会有一条亮线从屏幕的底部推移到顶部,又从底部出现。这样无穷下去,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图像在闪烁。眼睛长期暴露在这种环境下会造成头痛和眼疲劳、引发光敏性癫痫病、导致视力下降和注意力分散等问题。下图是使用相机拍摄到的低亮档状态图片,没有发现频闪。

简单测试部分
官方数据:M37 PRO头部直径:38.5mm,尾部直径:27.5mm,长度147.8mm,重量:137.5g(不含电池)。经过实际测试,误差不大。

下图是使用高温快速电子测温仪对这款M37 PRO手电进入高亮档3700流明降档散热性能做简单测试。测试时的室内环境温度为31.1摄氏度,静态,无风。测试时间5分钟.由于测试受室温和测试环境位置以及测试者水平的影响,数据可能存在误差情况,以下图表数据仅供参考。

关于照度及续航方面,由于每个测量者水平的差异和所用设备精准度以及时间位置等方面差异,和官方数据可能会有所出入,以下图片所有数据仅供产考。使用照度计为GM1020高精度数字光照度计,距离M37 PRO手电垂直距离1米,每6秒1个数据。测试时使用配置的电池,满电状态,室温,密闭空间,无风。下图测试整体运行时间为165分钟,如果按照恒流阶段来算,和官方数据2.2小时130分钟基本吻合。

由于近段发大水,作为旱鸭子的我,河边就不去了。所以防水就没做测试。
下图为高亮状态光斑情况,可以看得出中心点亮度比较高。M37 PRO配置CREE XHP50.3 HILED,最大输出3700流明,另外还有450流明 和30流明档位。 其中3700流明可以运行2.2小时,450流明可以运行5.6小时,30流明可以运行 66小时。受温控保护功能影响,电筒在开启高亮档后会启用自降档功能。后面的夜射图仅仅对3700流明做了简单测试。由图片可以看出M37 PRO属于一款聚泛皆可的战术手电。

总结

整体来说,M37PRO作为M37的升级产品,设计优秀,颜值颇高,属于第一眼看了就会喜欢上的户外照明工具。加上做工不俗,体验感觉超棒,做为一款专为军警、执法、探险及户外所设计的便携战术手电,我推荐这款M37 P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