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请问无人机电池该买哪种倍率的动力电池

楼主(2024-06-24):
无人机电池不行了,有四块,请大佬们问买哪种倍率的动力电池比好好,

有靠谱的电池厂家推荐吗?力莱木有动力电池。

电池为60*35*6.5的聚合物电池

网友A:
无人机的电池看什么牌子,是几S?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续航时间,60分钟除以续航时间是几至少就需要几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人机的电池看什么牌子,是几S?

我估计是杂牌,我哥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续航时间,60分钟除以续航时间是几至少就需要几C

高明啊,那大概需要4C?请问有靠谱的电芯推荐吗

楼主:
大佬们有空快来帮帮我吧

网友C:
那个谁家好像有10c的21700,你搜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续航时间,60分钟除以续航时间是几至少就需要几C

瞬间呢?正常情况下,正经无人机起码20C

网友E:
无人机最起码是10C-20C,如果是穿越机3s 1500ma的要50-60C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人机最起码是10C-20C,如果是穿越机3s 1500ma的要50-60C

啊,这么高,请问大佬有靠谱电芯推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谁家好像有10c的21700,你搜下

不行,只能软包,电芯是65*30*13.5的,18650都放不下,21700更白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瞬间呢?正常情况下,正经无人机起码20C

大佬有靠谱的10c软包电芯推荐吗

网友F:
整个好的无人去刷一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整个好的无人去刷一下看。

刷一下是拆一下的意思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一下是拆一下的意思吗

找个二手大疆无人机旧电池拆电芯,包好用。

网友A:
你那无人机电机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无人机电机是什么?

宝贝星牌GPS航拍无人机???
logo是bbs小字宝贝星,说明书:GPS航拍无人机

楼主:
大佬们有空给个建议

楼主:
大佬们快来人啊

楼主(2024-07-24):
大佬们有靠谱的品牌也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