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2019年改造的台灯挂掉了,看来是充电宝板子的问题,空了再修吧!

楼主(2024-06-25):
这个台灯是2019年年底改造的,扩展了触摸、增加了充电宝功能、还加了蓝牙播放器
用得不多,但依然出问题:点不亮了

底部粘贴的电路框图

里面是这样的

发现脱了根线

原版PCBA和增加的触摸电路

FM3209充电宝板子

蓝牙功放板

两大块笔记本拆机电池,3.8V当3.7V用

放久了,欠压

充电不正常,3.2V不到就全亮灯

换另外的电池也是一样的现象,应该是充电宝板子的问题,也没具体分析
要找相同的板子才行,空了再修吧!

  • · study|主题: 19, 订阅: 6

网友A: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的表出问题了???

1、表显示欠压了,电池电量不足了

2、2V档位,为何能测3.177V的电压??不应该超量程了吗??????

网友:
楼上说得有道理啊,换个表量量

网友:
不是要打到20v挡测量嘛

网友:
楼上的观察细致,

网友:
确实是万用表的问题了

网友:
充电宝板子有问题吧,满电4.2V才会全亮呢

网友:
换个表量量

网友:
等你大作。
2楼说的很有道理,你为什么用2V档呢?

网友:
使用表不当的乌龙?

网友:
充电宝板子应该不缺吧,直接换掉算了

网友:
问题都被楼上的坛友答尽了,我只能表示:改得太棒了!

网友:
看来数字表还能自适应测量范围。

网友:
档位用错了?

网友:
是不是该换表了

网友:
1楼太厉害了,,这么仔细

网友:
你以为是一个台灯,其实是一个播放器

网友:
万用表右上角红色按钮是自己加的清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的表出问题了???

1、表显示欠压了,电池电量不足了

表没问题,改过9999显,所以2V档最多可测9.999V

网友:
坐等更换新板子,或者是新拆二手板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