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在线下电子市场里买的扳手钢比较差,买的不如卖的精

楼主(2024-06-24):
大的是在一个街边的工具店买的,劳动牌,CR铬 钢口用了20年,还没有任何磨损。

。。。
最小的,是在电子电脑市场里,乱买的,用大的一敲,钢口就有明显的痕迹了,估计是38号铁的,连45号工具钢都不如。 纯属熟铁铸造的。用钢锯轻轻一锯,就一个深口子。
所以,不熟悉,千万别去电子市场里凑热闹。,,往往进价3块的东西,买10块,8块的。

黄把的是一个套装电钻里配的,质量还可以,

最有用的是大力钳,是在专业商店里买的,百安居,质量不错

网友:
同款最小号的大力钳,也是百安居买的,很有用

楼主:
我用那种碳钢小锯条,两个电子市场里的钳子,一下就锯个大口子

而大力钳上根本不出粉末,没有痕迹

楼主:
碳钢 铬钒钢 高碳钢,球墨铸铁,灰铸铁,山寨工具钢 最便宜 最低级的哪种?

网友:
花3块钱别指望它干100块的活儿

网友A:
劳动牌应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劳动牌应该不错

是啊,国产大众价格

网友:
这种工具  建议买    青海湖  牌的   老品牌,质量好,性价比高。

楼主:
青海湖  牌的   老品牌,质量好,性价比高。

有的说是高碳钢的,有的说是CR-V的。。。我那个劳动牌就是CR-V的材料

网友:
青海湖  牌的   老品牌,质量好,性价比高。

网友(2024-07-25):
估计便宜货没怎么做热处理。
钳子估计一般都锻造的,小台钳铸铁,大铁砧铸钢。

网友:
便宜货都是铁做的,好货才是钢的

网友:
看着不咋的

网友:
这个真的是一份价钱一分货,价位不到,肯定买不到好东西,但价位到了,不见得能买到好的

楼主:
那些山寨的工具,都是那种10号,20号的低碳钢冲压的,很软的,材料也便宜

如果用45号高碳钢,会比较硬,和钢锯条一样的硬度

网友:
也买过这类软铁工具主要是便宜,有的是搭配送的。(本意就是一次性工具吧,随车工具就拧几个螺丝,装好后就可以扔了,并不是给你开维修店用的)
拧坏了扔呗,或者拿来当废铁料焊接用也不错。

网友(2024-08-27):
便宜的貌似普通铸铁,个人买也舍不得出钱,有时花血本买回来的也不一定就保证质量,难...

楼主:
https://m.toutiao.com/is/irEpq3a9/ - 钢材小知识:碳钢的分类方法及主要用途! - 今日头条

楼主:
仔细研究了,发现那些实体店买的没有牌子的产品,很差的

网友:
之前买了2把8寸的扳手放车上备着,有两次拿出来拧个螺丝,每拧一下都要重新调螺母。两把都是如此好的扳手调整完了可以拧到结束。
真的是质量太差了,8块钱一把。后来直接卖废铁了。
垃圾真的耽误时间,家里的一些垃圾工具基本都当废铁卖完了,现在都是买有品牌的国产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