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给老笔记本加装typeC口诱骗器充电方便出差只用带一个PD充电器

楼主(2024-06-24):
老笔记本,没有typeC充电,现在的氮化镓充电器都是66瓦,可以充手机平板笔记本,自动识别设备调整输出电压。

以前出差笔记本要带一个原配的小砖头电源,改造后直接带一个pd66瓦充电头就行了,走天下。
不多说。看图。
诱骗器根据笔记本电压设置到15v,大部分笔记本设置20v就可以。这个东芝笔记本比较特殊,充电电压是15v。

网友A:
哈哈 这笔记本明明是松下的

网友:
同样的Let's Note 系列,IPS触控,cpu功耗低,办公使用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 这笔记本明明是松下的

懒得改了,日本几个牌子老是记混淆

网友B:
串二极管烫不烫?何不改成mos的隔离?松下的小鸡子确实不错

网友C:
怎么诱怎么骗?是插入直接识别,还是需要什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二极管烫不烫?何不改成mos的隔离?松下的小鸡子确实不错

用的5822,两个并联,肖特基,测了压降在0.3到0.4v,比普通整流二极管0.7-0.8v小很多。
也是在肖特基里面挑了压降小的。主要是起隔离作用。
家里还有sb540,sb3100,sb3200肖特基,感觉是假货,都测了压降,调的相近的小的,而且是两个并联。
开机和充电同时进行,电流也不大,3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诱怎么骗?是插入直接识别,还是需要什么操作?

插入直接识别。几元钱一个,5元左右,各个厂家的都有。

上面有设置焊盘,买的时候也可以说只要要输出多少电压的,一般有9v,12v,15v,20v可以选。
选好就发设置好的。自己也可以改。
类似这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插入直接识别。几元钱一个,5元左右,各个厂家的都有。

上面有设置焊盘,买的时候也可以说只要要输出多 ...

哦,明白了!
那后面的二极管和继电器是用来干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明白了!
那后面的二极管和继电器是用来干嘛的?

  这个笔记本的原始电源DC座子,有三根线,一正一负极和一个插入供电就会和负极连在一起的引线,为了保留原来插座的功能,和当typcC供电时也能实现原来一样的连接,就加了个小继电器。
其他笔记本的电源输入只用了两线,所以完全不需要这个继电器。

二极管只是起隔离,可以省去,没啥问题

网友:
手机充电一般都是短时间负载66瓦   过一会就自己降下来了     笔记本是长期稳定66瓦的话  充电头很快就挂了  我就坏了一个

网友:
改得确实不错

网友:
这本子皮实还轻

网友:
这松下的笔记本应该也有点南头了吧,看它的体积就不像近几年出来的轻薄本

网友:
买过个外置的PD诱骗器,东芝Z40C笔记本用,好像不到1年就挂了

网友:
诱骗线直接搞定了,为什么还要改,再者这笔记里面为什么这空,

网友:
小本子的小本子

网友:
这个本子很不错,小众但是好用。

网友:
Panasonic是东芝,学习了。

网友:
工作变动,本来想买台笔记本使用的,结果又变动用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