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碳钢 铬钒钢 高碳钢,球墨铸铁,山寨工具钢 最便宜 最低级的哪种?

楼主(2024-06-24):
碳钢 铬钒钢 高碳钢,球墨铸铁,灰铸铁,山寨工具钢 最便宜 最低级的哪种?

马口铁。

==========================================================

博客文章文章新闻文章铸铁和铸钢到底有啥不同?2023-05-22BESSER
作为铸造工厂的销售团队,平均每天都可以接到一位客户来咨询铸铁件,我们只能含泪放弃,因为我们工厂无法做铸铁材质,只能做铸钢。

很多采购会问我们,铸铁和铸钢有区别吗,你们铸铁不能做,那替换成铸钢咯?其实产品的材质在它被设计出来时就已经根据它的应用环境和市场价格,决定好了材质。这不是我们生产工厂可以左右的。

正好今天用这篇文章来阐述一下铸铁和铸钢的区别。

铸铁和铸钢的化学成分区别主要在于碳含量和其他合金元素的含量。

铸铁是一种含有2%至4%碳的铁合金,而铸钢是一种含有较低碳量的钢铁合金,通常含有0.2%至1.5%的碳。

首先什么是铸铁?铸铁是一种含有2%至4%碳的铁合金,通常还含有其他元素,如硅、锰、硫和磷。根据不同的元素含量和组成,铸铁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 灰铸铁:灰铸铁是最常见的铸铁类型,其含有较高的碳和硅含量,通常在2%至4%和1%至3%之间。灰铸铁的名称来自于其表面的灰色断口,这是由于碳以石墨的形式存在于铸铁中而导致的。灰铸铁通常用于制造机床床身、汽车发动机缸体和其他大型铸件。

2. 白口铸铁:白口铸铁的碳含量高达2%至3%,但硅含量较低,通常在0.5%以下。白口铸铁的名称来自于其表面的白色断口,这是由于碳以铁化合物的形式存在于铸铁中而导致的。白口铸铁通常用于制造切削工具和轴承。

3. 球墨铸铁:球墨铸铁是一种含有球状石墨的铸铁,其碳含量通常在2%至4%之间,硅含量在1%以下。球墨铸铁的名称来自于其球状石墨的形态,这是由于在铸造过程中添加了镁或钇等元素而导致的。球墨铸铁通常用于制造汽车零件、管道和其他需要高强度和耐磨性的铸件。

4. 高合金铸铁:高合金铸铁是一种含有大量合金元素的铸铁,如铬、镍、钼和钛等。高合金铸铁通常用于制造高温和耐腐蚀的零件,如航空发动机部件和化工设备。

那么什么是铸钢?铸钢是一种含有较低碳量的钢铁合金,通常含有0.2%至1.5%的碳,以及其他合金元素,如铬、镍、钼和钛等。根据不同的元素含量和组成,铸钢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 碳钢:碳钢是一种含有较高碳量的铸钢,通常含有0.2%至1.2%的碳。碳钢通常用于制造机械零件、工具和其他需要高强度和耐磨性的零件。

2. 合金钢:合金钢是一种含有铬、镍、钼和钛等合金元素的铸钢。合金钢通常具有更高的强度、硬度和耐腐蚀性能,通常用于制造航空发动机部件、汽车零件和其他需要高强度和耐腐蚀性能的零件。

3. 不锈钢:不锈钢是一种含有铬、镍和其他合金元素的铸钢,具有良好的耐腐蚀性能和高温强度。不锈钢通常用于制造化工设备、食品加工设备和其他需要高耐腐蚀性能的零件。

4. 高温合金钢:高温合金钢是一种含有铬、钼、钨和其他合金元素的铸钢,具有良好的高温强度和耐腐蚀性能。高温合金钢通常用于制造航空发动机部件、燃气轮机和其他需要高温强度和耐腐蚀性能的零件。

了解了铸铁和铸钢的材质成分区别之后,它们还有以下区别:

1. 强度:铸铁的强度较低,而铸钢的强度较高。

2. 韧性:铸铁的韧性较差,而铸钢的韧性较好。

3. 加工性能:铸铁的加工性能较差,而铸钢的加工性能较好。

4. 耐腐蚀性:铸铁的耐腐蚀性较差,而铸钢的耐腐蚀性较好。

说了这么多,各位读者是否觉得铸铁全方位不如铸钢?

其实不然,铸铁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价格便宜!

这在工业应用中,这无疑是不可忽视的优势!

铸铁的价格优势不仅源于材料的价格优势,还有制造成本上的价格优势。铸铁的浇铸工艺相对简单,成本较低,一般用砂型铸造或金属型铸造。

而铸钢一般采用熔模铸造,真空铸造等浇铸工艺相对复杂,成本较高,但铸造出来的铸钢件强度和韧性较高,适用于一些高强度、高要求的零部件。

铸铁除了价格低,它还有比铸钢更优异的表现。

1. 铸造性能好:铸铁的流动性好,易于铸造成复杂形状的零件,同时铸铁的收缩率较小,不易产生缩孔、缩松等缺陷。

2. 耐磨性好:铸铁中含有较高的碳和硅,使其具有较好的耐磨性,适用于一些需要耐磨性能的应用场合。

3. 减震性好:铸铁的减震性能好,适用于一些需要减震性能的应用场合。

总体来说,铸铁相比于铸钢的最大优势是材料价格低,制造成本低。

铸铁适用于一些低强度、低韧性、低成本的应用,而铸钢则适用于一些高强度、高韧性、高成本的应用。即使如此,铸铁还是有耐磨性能好,减震性能好的优点。

百赛铸造成立于2002年(前身慈溪市诚信五金铸造厂),专注于为各个行业的客户提供铸钢件的定制服务。我们生产的碳钢,低碳合金钢,不锈钢,镍基合金的种类超过100种,为全球的客户定制不同标准的材质牌号,有欧标,美标,日标,韩标等。

楼主:
哎,一般都是合金的,铬,镍,锰,,,,钨,,,

要把这些温度不同特性,不同机械特性,不同结晶特性的的元素和钢,成比例的冶炼好,比铁的价格贵多了。

网友A:
本人小白,对金属不很了解,所以来学习学习;现在金属的种类太多了,确实不好分辨;你说的是铁,我来说说黄金,市面上金店多多,一般人也分辨不出,哪些是五个九的,哪些是95%,还只真有80%的沙金做的东西;没有孙悟空的火眼金睛,劝君莫贪便宜货。

网友:
做为小白的我,看了楼主的文章,还以为铁和钢是两种不同的元素呢。但问了度娘,又说钢是从铁那里来的,只是含碳量的不同而已。到底该信谁?

楼主:
20钢  碳素结构钢牌号

优质碳素结构钢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 ... Module=lemma_inlink

============================================================

1、10#是10号钢,10#钢是优质碳素钢之一,平均含碳0.1%,它的塑性、韧性、延伸率、可焊性非常好,特别适合做模压件。但正是由于它的这些优点,使得其容易变形,一般用作压制成型、铆钉的材料。正火或冷加工后切削加工性能好,焊接性优良,无回火脆性,淬透性和淬硬性均差。
2、20#钢的20是指含碳量,含碳量为0.2%,属于低碳钢。钢中可分为低碳钢、中碳钢和高碳钢。低碳钢--含碳量一般小于0.25%;中碳钢--含碳量一般在0.25~0.60%之间;高碳钢--含碳量一般大于0.60%。钢中除含有碳(C)元素和为脱氧而含有一定量硅(Si)(一般不超过0.40%),锰(Mn)(一般不超过0.80%,较高可到1.20%)合金元素外,不含其他合金元素(残余元素除外)。
3、30#钢板属于优碳钢板,统一数字代号:U20302,执行GB/T699-1999标准。相对于低碳钢板,30号钢具有高强度高韧性,且焊接性能好,用于热锻和热冲压的机械零件、冷拉丝及重型机械制造。30#钢板不同标准下表示方法:30#国标:30号钢,德标:C30,美标:1030,日标S30C。
4、35#钢是国标中的叫法。ASTM标准中叫1035,BS标准叫060A35,JIS标准中叫S35C,NF标准叫XC38TS,DIN标准中叫C35或者CK35 。35#钢交货状态:正火,870℃;淬火,850℃;以不热处理或热处理(退火、正火或高温回火)状态交货。要求热处理状态交货的应在合同中注明,未注明者按不热处理交货。
5、45#钢是优质碳素结构钢,它的强度是61,HRC是48-55,机械上用的比较多;35号也是优质碳素结构钢,不过它的强度却只有54,HRC是38-45。它们的区别可以从火花上鉴别的 ,含碳量低的火花,尾部下垂,色稍暗,时有枪尖尾花,花量不多,芒线较粗。45号则尾部挺直尖端流线有分叉现象,射力较大,花量较多。45钢含碳量比35钢高,当然是45钢比较硬。

楼主:
山寨工具钢 最便宜 最低级的哪种?

很多人说钳子,扳手是高碳钢。但到底是多少标号的??

那些很软的,应该是20-30号的低碳钢。

45号的钢,做锯条的。

====================================================

优质碳素结构钢中08、10、15、20、25等牌号属于低碳钢,其塑性好,易于拉拔、冲压、挤压、锻造和焊接。其中20钢用途最广,常用来制造螺钉、螺母、垫圈、小轴以及冲压件、焊接件,有时也用于制造渗碳件。30、35、40、45、50、55等牌号属于中碳钢,因钢中珠光体含量增多,其强度和硬度较前提高,淬火后的硬度可显著增加。其中,以45钢最为典型,它不仅强度、硬度较高,且兼有较好的塑性和韧性,即综合性能优良。45钢在机械结构中用途最广,常用来制造轴、丝杠、齿轮、连杆、套筒、键、重要螺钉和螺母等。60、65、70、75等牌号属于高碳钢。它们经过淬火、回火后不仅强度、硬度提高,且弹性优良,常用来制造小弹簧、发条、钢丝绳、轧辊等。

网友:
      铸铁挺好的啊,下水道井盖都是铸铁,不太爱生锈的,反而角铁这一类低碳钢,不刷漆绣的一塌糊涂

网友:
很好得科普文。希望楼主可以以钢材的角度,拓展下手动工具所使用的钢材,或者工艺。能有品牌实例更好。哈哈哈,我真的没找到比较靠谱的资料。看看这个帖子能不能出来些大神。

楼主:
铸铁是不可能做扳手的

一般说是高碳钢,再好点的是铬CR合金。批头就是的。

一些山寨的烂牌子钳子,扳手就是中低碳钢,一压就成,但硬度HR低到4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本人小白,对金属不很了解,所以来学习学习;现在金属的种类太多了,确实不好分辨;你说的是铁,我来说说黄 ...

黄金纯度自己可以测的,就是用中学学的测比重的办法。我测了下手头的一些黄金饰品,发现还是老母亲给的解放前在烟台买的一个黄金戒指纯度最高,能达到两个九,后来那些改革开放后买的标称几个九的都是骗人的,有的含金量不到80%,颜色都不对。现在那些标五个九的,你理都不要理,肯定是骗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黄金纯度自己可以测的,就是用中学学的测比重的办法。我测了下手头的一些黄金饰品,发现还是老母亲给的解 ...

你好,自己了解了钳子用的钢,一下子挺满足的。

比如工地上的钢筋,都是低碳钢,比较软,但抗拉。好钳子很容易切断它

垃圾钳子的钢,很软

在线下电子市场里买的扳手钢比较差,买的不如卖的精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9747&fromuid=575644

2.56 AgB:/ f@b.Nj 08/03 初学者了解一下!机械加工中的碳钢有什么区别?加工中注意什么?  https://v.douyin.com/i66BM8Wq/ 复制此链接,打开Dou音搜索,直接观看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自己了解了钳子用的钢,一下子挺满足的。

比如工地上的钢筋,都是低碳钢,比较软,但抗拉。好钳子 ...

这些工具的质量往往热处理是最重要的,我曾经买过一套福冈的组合螺丝刀,号称S2的,也做成了棕色的表面,60元一套,拿到手发现批头很软,无法正常使用,有些常用的只好自己重新淬火回火,肯定自己干也达不到应有的规范,但硬度提高了一些总比不能用强。这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好在现在国内众厂家的水平普遍提高了,近年来在拼多多和淘宝买的一些螺丝刀、内六角扳手、套筒扳手、钳子等工具,都还不错,正常使用是毫无问题的。所以建议你不要再在工具材料上边纠结了,按需要正常购买就行了,那些重点标榜材料多么好的反而要警惕了,搞不好就坑你一把。你说的很对,在线下的电子市场买的东西很差,他要交摊位费的,只能用差的东西来卖高价坑你。

网友:
再强调一下,作为普通消费者,我们只能去选择工具,选择材料是厂家的事,我们不必参与也参与不了。很多比国产工具贵几倍至几十倍的国外大牌,也不会告诉你他用什么材料的。

网友:
我是1969年进工厂的,那时国家哪有那么多合金金属,绝大多数用的是碳钢和铸铁,含铬的钢用在较重要的地方,含镍的钢根本见不到,当时听说国家一共只有200吨镍,动用镍需总理签字。那时用的螺丝刀、六角扳手等也很硬,很结实,用坏的很少。后来去上学,也学了金属材料,才知道像螺丝刀这样的小尺寸零件,既需要硬度,又需要韧性,硬度要求达到HRC55,韧性要求一字螺丝刀用大力拧到90度变形,也不断裂,用通常的淬火回火工艺是达不到要求的,需要用等温淬火的热处理工艺才行。现在到网上搜了下,有简单介绍等温淬火工艺的,拷贝下来供参考。那些没有等温淬火技术的厂家或者技术不好,空有好材料也生产不出合格的零件的。

楼主:
其实这些知识对搞机械产品生产的人,简直是小菜。

只不过我自己整理了下,知道有很多不同类型的钢材。

铬,镍,锰这些金属本身成本就比钢贵很多,如果再做成合金,那就更贵了,然后加工的难度也贵很多。

很多便宜的工具,就是用很马虎的钢材,

特别是螺丝刀,钳子

网友:
这么多材料  什么价格买什么货干什么货  ,买的一些工具

网友:
如今的很多高档台虎钳都使用45号铸钢,关键部位淬火,整体性能和传统铸铁件已经不是一个级别。

楼主(2024-08-22):
钢材的含碳量是很关键的,,,45号钢相当的硬了。

铁的含碳量往往很高,所以很粗,很脆,铸铁很难焊接

楼主:
有的山寨工具很软,低碳钢,好冲压

网友:
除非你手里有光谱仪,不然纠结这些没多少意义
我现在鉴定304也只能用检测锰含量的药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