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nand_support_list -> NandType : H3V7, bank*.ram file -> NandType : 6V3H求一...

楼主(2024-06-24):
求助各位大佬海力士颗粒h25t0tc28cx489
nand_support_list -> NandType : H3V7, bank*.ram file -> NandType : 6V3H, 参数不匹配

找不到H3V7这个版本怎么办?

网友A:
你设置的参数不对,H25T0TC28CX489在nand_support_list里plane项的值都是2,CE数有1.2.4三种,这个就需要看你的id信息对应选择,CH同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设置的参数不对,H25T0TC28CX489在nand_support_list里plane项的值都是2,CE数有1.2.4三种,这个就需要看 ...

您好老师,三星870EVO 2tb的硬盘,您说的各种方式都尝试过了,每次都是同样报错,关闭检查Flash id就是同样的报错,如果打开“检查flash id” 开卡就会提示 第 00 步 -- 检查闪存ID  -> 失败  --
        CH0 CE4 失败
        CH1 CE0 失败
        CH1 CE2 失败

网友:
小螃蟹这个东西挺烦的...你换成还原原厂坏块试试看

网友:
需要H3V7版本

网友B(2025-01-01):
一模一样的问题,被骗了,买了这个假的SSD,结果是扩容的,目前全网没有找到RM1135 H3V7的固件,没法重新调整容量开卡啊

网友:
螃蟹主控留给我的印象不咋地

网友:
我的也开不了那

网友:
短接上机可以查看flash id
对应ID选择合适制程工具,flash选择里面直接auto不要自选,LLF Mode(开卡模式)选项中选择Clear ALL(还原原厂坏块)

网友(2025-06-23):
引用 网友B:
一模一样的问题,被骗了,买了这个假的SSD,结果是扩容的,目前全网没有找到RM1135 H3V7的固件,没法重新调 ...

找到没,全网找了半天没找到,拼夕夕找修硬盘的客服要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