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漏液了,还有后遗症,如何解决?

楼主(2024-06-24):
4节5#南孚碱性电池,电子锁用的。久未使用,居然漏液了。

负极有腐蚀,电路板估计也有渗透。现在的问题是新电池用不长久——原本4年都还有电,现在2个月就报“电量低,请更换”。

原因何在?电路板腐蚀导致漏电流?负极簧片接触不好?

求科普求方法,以便处理时有的放矢,谢谢指教先!

网友:
测一下电流,板子有短路漏电?

网友A:
碱性电池漏液现象比较普遍。建议改用5号锂电池,且是没有经过电压转换的那种,根据具体情况加占位筒。或者用镍氢电池替代。对于已经漏液的情况,一般负极弹簧肯定也严重腐蚀。最好更换弹簧。若不更换,起码也得先用醋精酸洗,去除腐蚀的锈迹,再用酒精清洗,干燥后再用。酸洗时最好拆下来浸泡在醋精里。现在电池不经用可能就是弹簧上的锈比较严重,电阻很大,压降主要降在那里了。至于是否漏电流大,测量一下就知道了。如果确实是电路板因漏液造成的,暂时还没有好办法。只能看具体情况能否采取割断法(将腐蚀的地方切割掉)。如果不能,一般只能更换电路板了。

网友:
费电就是漏液腐蚀电路板造成漏电,用无水酒精清洗干净晾干,应该就可以啦。

网友:
是不是有什么地方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碱性电池漏液现象比较普遍。建议改用5号锂电池,且是没有经过电压转换的那种,根据具体情况加占位筒。或者 ...

是,您的分析符合逻辑。负极弹簧有锈,我当时仅仅用wd40简单涂擦了一下。醋精是啥?准备先处理这个。但感觉难拆。。。小电磨打磨试试先。。。。另外,漏电流是否得串电流表,有点难操作,感觉得弄几个鳄鱼夹几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碱性电池漏液现象比较普遍。建议改用5号锂电池,且是没有经过电压转换的那种,根据具体情况加占位筒。或者 ...

然后您说的没有经过电压转换5号锂电池,就是两节即可,空位用占位筒,是吧?

两个问题:
一,3.7充满4.2,两节8.4,超过6v了可以正常工作否?
二,占位筒就是那种7号 →5号的电池筒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然后您说的没有经过电压转换5号锂电池,就是两节即可,空位用占位筒,是吧?

两个问题:

用14500的铁锂电池,两串刚好6.4V,与干电池电压一样!

网友:
要测一下待机电流才行,腐蚀是会导致漏电的

网友C:
酒精和洗板水洗不掉的,要用自来水加洗衣粉多次清洗才可以,这液体很顽固,洗后吹风机吹干就行了,这都是经验的教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14500的铁锂电池,两串刚好6.4V,与干电池电压一样!

懂了,多谢。14500磷酸铁锂不能用18650那种充电器的吧?我手头都是4.2v截止的那种。。。还得买3.65v的铁锂充电器。。。

有没有通用的?叫什么忘了,四个槽,带小屏幕,可以检测电池健康,深充深放救电池的那种

网友D:
我都是用稀料+棉棒清理的

网友:
板子要彻底清洗,用含铜离子的除厕净泡洗、水泡洗、酒精泡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您的分析符合逻辑。负极弹簧有锈,我当时仅仅用wd40简单涂擦了一下。醋精是啥?准备先处理这个。但感 ...

简单地说,醋精就是浓的白醋,浓度30%以上。当然,9%的也行,多回点,泡的时间长一些。浓度高的反应速度快,省时间。价格也很便宜。不需要高价的食用白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然后您说的没有经过电压转换5号锂电池,就是两节即可,空位用占位筒,是吧?

两个问题:

一、电压不对的话,可以选磷酸铁锂5号电池,跟碱性电池电压基本一致。
二、占位筒其实就是相当于一段5号电池长度的金属。因为一节铁锂5号电池相当于2节5号碱性电池,另一节原来放碱性电池的位置就放占位筒来替代。有的占位筒里面会接一个1A左右的保险丝,以防止因为设备短路损坏电池。

网友:
根据描述,板子漏电是肯定的,查具体那里要细心才行,有难度,简单就是清洗,上面都说了

不过还有一法,刮,找到漏液的地方,刮一层去,有时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懂了,多谢。14500磷酸铁锂不能用18650那种充电器的吧?我手头都是4.2v截止的那种。。。还得买3.65v的铁 ...

铁锂电池必须用专门的充电器。买电池时可以配套购买。不过,需要拆下来看一下,如果材料不太理想,自己升级一下。
有通用的多功能充电器,能兼顾普通锂电池、磷酸铁锂锂电池、镍氢电池等。兼顾的规格也比较多。不过,价格比较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酒精和洗板水洗不掉的,要用自来水加洗衣粉多次清洗才可以,这液体很顽固,洗后吹风机吹干就行了,这都是经 ...

碱性电解液,由于是碱性的,所以用便宜的醋酸比较方便,酸碱中和。将电池腐蚀过的电池触片及弹簧,冒一会儿泡泡,很快就“酸洗”成功。而且每个角落都不会放过。效果比较好,且省时省力。再用酒精清洗干净,以防酸腐蚀。用酒精都洗不掉的东西,用洗衣粉自解也很难清除。而且,大多数洗衣粉一般也是弱碱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都是用稀料+棉棒清理的

稀料是个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电压不对的话,可以选磷酸铁锂5号电池,跟碱性电池电压基本一致。
二、占位筒其实就是相当于一段5号 ...

多谢指教,一开始不知道,磷酸铁锂3.2v,确实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