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枪机支持人形识别?是否有支持人形识别的枪机呢?

楼主(2024-06-24):
目前在用的枪机太傻了,找起视频麻烦的不得了,

是否有支持人形识别的枪机呢,大家用过支持人形识别的枪机么

网友:
去问商家方便啊,比如海康威视。

网友:
有的,换录像机,和摄像头都能解决你这个问题

网友:
不如直接换录像机,大华超能MAX了解一下

网友:
得摄像头和录像机都支持才行的吧

网友:
换个录像机就可以 大华或海康的

网友A:
现在天视通方案之类的白光机一般都有人形侦测功能还便宜,稳定性不知道了,品牌的都贵点,比如海康的警戒摄像头300多,录像机Z系列的带后智能,不过有点误报,相对来说没有摄像头识别准

网友:
海康Z系列的录像机可以了解一下,有图片搜索录像引擎,不过这种录像机功很好,但是能只能开一种,比如开图片抓拍,就不能开区域入侵,等等

网友:
单个摄像头直接换支持人形和车辆检测的摄像头就可以,摄像头多就要换录像机了,

网友:
这个还要录像机配合才行吧

网友(2024-11-20):
你买品牌最差的摄像头,基本都支持人形,好的摄像头一般都是人脸,我还没见过支持人形的

网友(2024-12-27):
现在海康摄像头基本都有人形检测了,应该是今年刚升级的,以前都是只有移动侦测,其实光人形侦测还是不够,感觉最好录像格式支持smart256,我搞一个400w摄像头smart256开整天录像,32g内存卡能录16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天视通方案之类的白光机一般都有人形侦测功能还便宜,稳定性不知道了,品牌的都贵点,比如海康的警戒摄 ...

雄迈 天视通 都可以 人形识别挺准的 并发3人以下都可以 我自用雄迈回放挺准的 人特别多的话就选海康大华

网友(2025-07-19):
海康的后缀是A2A3A4的都可以实人脸抓拍

网友B:
这个是配套使用的,不单摄像机要支持,后端设备也要支持才可以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配套使用的,不单摄像机要支持,后端设备也要支持才可以使用

FWDA3,FWDA4后缀的,或者7A47.可以添加海康互联后实现人脸抓拍直接推送消息的,找人脸和回放很简单

网友:
海大宇很多机器都有这功能啊,低档次的移动侦测也是差不多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配套使用的,不单摄像机要支持,后端设备也要支持才可以使用

单机也可以支持,

网友(2025-08-25):
这个需要后台算法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