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给电板手配了个电池先拆开看看

楼主(2024-06-24):
老电池不给力,配个新的,规矩就是到手就拆

楼主:
看质量不咋地,将就用吧

网友:
都拆了不测个内阻?  这是大艺A6款?

网友A:
我以为拆老的,原来是拆新的。

网友:
十节18650就是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拆老的,原来是拆新的。

老的也拆过的,不要重复发贴吧

网友:
看电池不咋地

网友:
这种电池直接买21700款的,嘎嘎有劲

网友:
国产18650就没啥好电芯

网友:
国产的不是有那个亿伟的电池好吗?,现在很多都是可以在买电池的店帮点焊好再发货的啊,然后自己买外壳配件自己组个好电池什么的啊

网友:
这个皮应该是比克电芯,一般般,之前PDD买了十五节换无线吸尘器,没怎么用电芯就不行了

网友:
电池不虚标的话看着还可以

网友:
看着还可以

网友:
10颗电芯还不错。

网友B(2024-08-12):
据说大艺的原装电池还凑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说大艺的原装电池还凑合

大艺的电池不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说大艺的原装电池还凑合

大艺现在的电池不行了,早两年买的大艺和今年买的大艺电池相差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