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坛友看一下如何在此网络环境下使用共享的网络复印机,谢谢

楼主(2024-06-25):
请坛友看一下如何在此网络环境下,电脑使用共享的网络复印机,谢谢

网友A:
教研室路由,路由模式改网桥模式,直接得到二楼192.168.20.XX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教研室路由,路由模式改网桥模式,直接得到二楼192.168.20.XX

本来路由器就是获得192.168.20.3地址啊,你的意思是不是把路由器当交换机使用?我的意思是在现有路由模式下,电脑如何使用网络复印机。

网友B:
在教研室路由器上做端口映射
参考视频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onQPcQ_SnOYYrzRSC3WEA
提取码:7878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教研室路由器上做端口映射
参考视频

谢谢分享

网友C:
理论上可以直接访问,复印机需要设置192.168.20.1网关!
如果2楼机房网关是三层,则需要开放允许互相访问。

网友:
应该可以直接访问。如果有问题就是你的描述跟实际不符合。

网友:
现在是有人想钱想疯了,许多操作都要你交钱,最近家里配了个打印机,要打印点东西就要你交钱,真气人

网友:
教研室路由器的LAN口接到下级路由器的LAN口,下级路由器当AP使用,由上级路由器分配IP,下级路由器的所有IP都在192.168.20.X,这样复印机也在同一网络下,就能共享打印了

网友:
要保证都处一个网络内  才能共享

网友:
我表示我看不懂,我也在教育机构,类似这种打算。求给我个指导,或者提醒我得掌握什么知识才可以?

网友:
都差不多呀!!!

网友:
192.168.20.1    192.168.1.1 ……你的权限到哪一级

192.168.20.0/19

192.168.20.2  192.168.1.2 都可以访问外网的的话  向日葵 x1

网友:
网络复印机估计不行,因为配套的软件寻找不到,我单位的兄弟一体机也不行。如果是电脑共享打印机的话直接\\192.168.20.2访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可以直接访问,复印机需要设置192.168.20.1网关!
如果2楼机房网关是三层,则需要开放允许互相访问。 ...

现在就是在路由器下面搜不到网络复印机,把路由器换成交换机才可以

网友D:
这不是可以直接访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是可以直接访问吗?

可以访问我就不发这个帖子了

网友:
路由器网关模式改网桥模式

网友:
在教研室路由器添加静态路由,防火墙打开相关访问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