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94芯片改恒流电源低电压不能工作

楼主(2024-06-25):
懒得拍了借论坛图,5.4v40a电源,红圈位置加电位器,能实现调流功能。但是给2串电容充电时候,如果电容电压太低就会把电源电压拉低,导致不工作,用别的电源充到3v以上就会正常工作,不知道还需要改动哪

网友:
需要增加辅助电源

网友:
你看看494工作电压多少,太低了就没法工作了.
具体电压看手册

楼主:
电压部分没改,只改了电流部分,我看别人的没加辅助电源也能工作

网友:
电容没电,充电瞬间电流会非常大,电源保护了,加一个限流的。另外也说明调流改的没效果

网友:
调流没改好吧

网友:
近来看解答的,494 等等要吃透了的,才能很好回答

网友:
电池充电,不会出现极低电压。电容会!

只能增加辅助电源。否则,怎么限流都是没有用的!

因为电压要从0v起

网友:
你只改了电流?

网友:
5v40a有一个12v的绕组,接电容拉低电压导致12v电压偏低。只有改辅助供电

网友:
D17断开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