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为P30反复重启或锁屏后关机重启等故障~CPU虚焊引起的维修

楼主(2024-06-25):
黑龙江坛友也算是同行寄修华为P30(坛友修电脑),说开机反复重启,灭屏后也重启等问题,手机是8+256G值得修

收到后测试确实如坛友所说,锁屏后很快就关机或重启了

几天后状态稍微好些了,昨晚就开干了,坛友自己拆开过,直接就先拆下主板发现没有散热硅脂,记得主板与屏中框之间要打散热材料喽

主板正反面再看看

上手术台,前段时间买的新夹具

快克861直风枪先拆下上层运存

再拆下CPU,来个合影,底部有黑胶的

先把CPU除胶清理好,进行植锡,昨晚刚到货的阿毛植锡垫就用上了,还挺好用的

CPU植好锡的样子,我现用的是日本千住锡膏

运存也植好锡

主板CPU焊盘除胶后拖平并清洗干净

植好锡的CPU与DDR来个焊前合影

吉之荣7700A旋风枪先焊好CPU

再焊上层的DDR,焊完后清洗干净

主板装机壳中开机进入系统,锁屏后也不重启或关机了,测试了各项功能均正常

再取下主板,CPU上层DDR表面打上6W的散热凝胶

屏幕金属中框CPU处及充电芯片处也打上散热凝胶,注意要适量,不可过多

主板两面都须清洗干净后,再装

坛友的后盖是碎的,他自己会换。暂不管后盖啦!

开机进入系统

坛友自己下载了个测试CPU的软件,打开后8核都在工作的,原来坏了仅4核在用

完美修复华为P30反复重启或锁屏后重启关机等系列CPU虚焊引起的问题

END

网友:
打胶也不影响虚焊啊。这到底是什么环节的问题呢?

网友:
CPU有绿油,之前修过啊

网友A:
爱国为的核太多,发热量大,所以温度一高就容易虚。他估计升级系统了,才造成温度高,虚焊的

网友B:
谢谢分享,这台机器没有升级鸿蒙,cpu负担不大,理论上讲应该少这种重启故障?

网友:
这机子时间久了,虚焊的毛病不少啊

网友:
低温焊锡的祸?

网友C:
家里全部是vivo,从没出现过任何问题,除了电池老化

网友:
天涯若比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爱国为的核太多,发热量大,所以温度一高就容易虚。他估计升级系统了,才造成温度高,虚焊的 ...

对头,升过系统后坏了,能启动又降回去了,降回已经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里全部是vivo,从没出现过任何问题,除了电池老化

OV机总体不良率比HW的要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这台机器没有升级鸿蒙,cpu负担不大,理论上讲应该少这种重启故障? ...

升过H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爱国为的核太多,发热量大,所以温度一高就容易虚。他估计升级系统了,才造成温度高,虚焊的 ...

有道理!!!!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

网友D:
手机是8+256G的确值得修,能修复是对技术的考验。

网友:
难怪,那是先升级后面又降级
这种小马拉大车的都容易出问题,类似于pc机超频

网友E:
谣言领先牌吹牛世界第一,手机做的就是个烂货收割的就是无脑的菊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谣言领先牌吹牛世界第一,手机做的就是个烂货收割的就是无脑的菊粉

遥遥领先的品质还不如OV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机是8+256G的确值得修,能修复是对技术的考验。

P30都值得修,毕竟速度上不慢,备用机首选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遥领先的品质还不如OV厂了

嗯 主要靠忽悠和道德绑架赚钱,不买就是不爱国,说不好就是焊尖刍狗迈锅賊,技术和品质和国外品牌差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