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求助各位大佬,这俩硬盘应该如何开卡?

楼主(2024-06-25):
如题,两个都是2258xt,152,4贴的板子,图1是贴了同面的俩焊盘29F02T2AOCMG4的L06B,图2是4贴29F64B2ALCTH1的B17A,2贴的时候还是正常的在ch0和ch2的ce1下各有1行,结果4贴就成这个鬼样子,第一脚也没错啊。。。

网友:
CE跳线问题

网友:
不明觉厉,两种闪存的ID是一样的?第一张图就分布不平衡了

网友:
图一也不正常啊

网友A:
图一第一颗可能跳线有问题,第二颗可能焊接和跳线都有问题。
图二看下第3,4颗是否焊反了,务必对好一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一第一颗可能跳线有问题,第二颗可能焊接和跳线都有问题。
图二看下第3,4颗是否焊反了,务必对好一脚。 ...

大佬您好,我看了一下电路图,只有4贴应该才受ce跳线影响?我这个双贴应该没事吧,这个颗粒我焊了好几次,俩板子上都试过了,都是如此,应该不是焊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