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斐讯K2P捡漏失败最后利用外壳和天线恢复另一台K2P

楼主(2024-06-25):
某讯K2P捡漏失败最后利用外壳和天线恢复另一台K2P

本着捡漏精神赚到底,结果没赚到,不过也算赚到了。因为利用它的外壳恢复了另一台K2P。

小黄鱼捡漏的K2P,通电果然只亮红灯,网端没有IP,WiFi也搜不到。

不管怎么说,K2P都是我心目中的天花板。

芯片区域发烫,这里的电容测的都是短路,拆了几个还是短路。想着把芯片拆了能不能当普通WiFi用。结果还是一样。

可惜了箱说全。

总觉得这个芯片好像没拆好,最后加大温度果然底片拆下来了。

最后利用它的外壳,恢复这台残废K2P B1版。

然后这台芯片损坏版的,只能进入箱子长眠了。

捡漏有风险。。

网友A:
把无线芯片拆了,能当有线交换机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无线芯片拆了,能当有线交换机不?

不,那个芯片应该就是交换机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无线芯片拆了,能当有线交换机不?

mtk的好像可以这么干,把flash拆了就变成交换机

网友:
用ttl刷机能不能行,

网友:
红灯居然是芯片坏了啊……还以为刷刷固件能救回来呢

网友B:
都进箱子了还这么漂亮,我手上这个正服役的已然是战损成色。有线无线一起十几个设备,k2p当ap很够用。上次正好100天重启

网友:
散热怼的很牛逼,K2也是

网友:
当年的神器,固件贼多

网友:
最讨厌这种底部的散热焊盘了,一不小心就拆坏

网友:
这玩意我手里还有一堆

网友:
掉了好多点,PCB废了,芯片也废了--------话说也确实不好拆,拆这个还得是BGA返修台好用,单风枪已经没法做到无损拆焊了。

网友:
左右逢源,这算是两台都修好了,就是没有两台机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进箱子了还这么漂亮,我手上这个正服役的已然是战损成色。有线无线一起十几个设备,k2p当ap很够用。上次 ...

不懂得上家怎么用的,外观还好,但是就是给用坏了,莫非是百分比漏洞?

网友:
一代神机的最终下场

网友:
千兆路由价格也不高了,这种割韭菜老古董不要再折腾了,话说你被割了多少韭菜?

网友C:
咱就说现在WIFI6多便宜。。可以换了吧。

网友:
简陋确实有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咱就说现在WIFI6多便宜。。可以换了吧。

确实便宜,已经有五十以下的了,但是这玩意就是不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