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充的疑惑!

楼主(2024-06-25):
快充是怎么实现的呢?

提高电压,只是为了解决线路传输吗?接插件的损耗?
最终来到电池端,需要什么特别的技术吗?脉冲?负脉冲?不可能是一味的大电流硬灌吧?电池能受得了?
控制温度?

求解惑

网友:
感觉就是大电流灌,寿命会打折的

网友A:
快充,要么提高电压,要么提高电流,或者两者都提高。
提高电流需要更粗的导线,导致成本升高,而且越粗的导线越不好用。
提高电压就成了大部分的解决方案了,但是也没法无限制的提高,毕竟电压太高也会存在安全问题。
至于手机内部,当然就是使用更好的电池了,或者有部分手机使用两个电池来分担充电的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充,要么提高电压,要么提高电流,或者两者都提高。
提高电流需要更粗的导线,导致成本升高,而且越粗的 ...

就是电池端没有好的技术方案呗

网友:
分段的,开始高电压,随着电池电压升高,会降。

网友:
电池分1C 2C 3C,等等。以前常见是1C,快充就是提高充电电流。为啥时输入要提高电压,为因为接口等等而电流值有限啊,针就那么点

网友:
个人理解就是提高电池的充电电流,输入高压、大电流都是手段,指的都是输入端,对于电池端来说都会被拉到电池电压大电流充电,最早接触的快充应该就是max1879,脉冲充电,通过mos控制vin-bat通断,相当于输入直连电池,最高输入电压22v,但是需要外部做好限流

网友:
开始是提高电压 QC2 9v2a,oppo提高电流vooc 4.5v 5a,但是充电头和线加了两个触点,现在都是双电芯了

楼主:
以前使用铅酸电池,大电流充电,正负极板表面会有气体析出,形成气阻极化,这时候,引入一个负脉冲,其实相当于放电,以吸收气体,降低极化电压,

网友:
快充体现在电池端就是提高电流,比如22瓦的快充,充电时电池端可以达到5A左右的充电电流;在电源端是提高电压降低线缆上的电流减少压降和功率损耗。同样为22瓦的快充,电源端体现为18V1.2A或9V2.4A(根据协议,电源头和手机双方都能接收的电压)。

这时候手机充电部分就是一个DC/DC转换

如果不提高电压,那么线缆和插口的电阻,在5A左右的电流下会形成很大的功率损耗,会导致发热甚至损坏接插部分。

网友B:
个人认为,所谓快充,就是使用较高的电压从充电器往手机送电,以减小传输电流,保证插口和线缆的安全。充电的高压抵达手机内部充电管理IC后,应该会有DC-DC的降压组件将电压还原成低压大电流给电池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所谓快充,就是使用较高的电压从充电器往手机送电,以减小传输电流,保证插口和线缆的安全。充电 ...

就是电池端这个大电流,不采用任何措施?直怼?

网友C:
要么是高压小电流转化成低压大电流,就是大电流充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么是高压小电流转化成低压大电流,就是大电流充电池

不采用诸如脉冲,负脉冲之类的手段?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电池端这个大电流,不采用任何措施?直怼?

是的,电池端应该就是用1C左右的大电流直接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