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接口叫什么,和有线电视的接口是不是完全相同?

楼主(2024-06-25):
各位用过模拟录像机么?

这种模拟录像机上的视频接口叫什么?和有线电视的接口是不是完全相同?

网友:
这是BNC接头吧,电视是RF吧,差别挺大的

网友A:
同轴线,早期的同轴摄像头是可以接到电视机的有线接口,电视机直接可以看到图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轴线,早期的同轴摄像头是可以接到电视机的有线接口,电视机直接可以看到图像的。 ...

后期的同轴摄像头,不能直接在电视上播放么?

网友:
可以去淘宝搜:BNC接头对比

网友B:
没螺纹的叫莲花插头,有螺纹的叫F头,属于同轴接头,同轴电缆都可以用它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螺纹的叫莲花插头,有螺纹的叫F头,属于同轴接头,同轴电缆都可以用它连接。 ...

同轴接头好像有很多种

网友:
swordshz 发表于 2024-6-26 09:39同轴接头好像有很多种

这照片清晰度太低,看着就是F头~就是同轴线b剥了皮做好头之后,轴芯线插入座子中心孔,再拧上座帽即可~完成电视射频信号的标准连接~当然音频信号也完全可以用它。这是F头这是F头的座子

网友:
还有50欧与75欧的区别

网友:
还是同轴电缆头,电视传输线路上比较常见。

网友:
这是模拟接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