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底部开孔的插座?

楼主(2024-06-25):
在狭窄的空间里,电动车充电插座需要插孔向下的才节省空间。。我几番努力寻找,也没找到插孔向下的插座。

只能找到扩展插座,要插在另外一个插座上才能使用。

网友:
直接搜“侧插 插座”

网友:
TB上搜  明装插座    找你要的

网友:
改不了插座就改插头啊,剪掉原来的插头换一个可以转90度的两脚插头或者直接换三角插头就可以了。

网友:
淘宝上搜啊,很多

网友:
底部插孔如果使用时间长了可能容易松动导致插头掉下来。

网友A:
不能急,要慢慢找

网友:
搜索 日式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急,要慢慢找

想要固定的  不要排插

楼主:
还是没找到。。问了客服,国际电工那个下面的孔没电的

网友:
很多啊,搜双口插座一转三,一转多等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没找到。。问了客服,国际电工那个下面的孔没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没找到。。问了客服,国际电工那个下面的孔没电的

年4202

楼主:
我就是这样找的。。那个狗屁客服告诉我下面的孔不能用的。。    我问了买家说能用,才买了。

网友:
改不了插座就改插头,活人不能被尿憋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