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想买个充电功率检测器 有推荐的牌子么

楼主(2024-06-25):
想买个充电功率检测器 有推荐的牌子么

网友:
平时用不上,多数时间吃灰

网友:
买库仑计啊,电压、电流、功率、安时都有。但是要买内阻低的,前几天,数码值得买有人卖的炬为HDC-085C就不错,内阻1毫欧,对充电功率影响非常小。当时有20元优惠券,23元多就可拿到,现在手慢无了,再去别处找找吧。

网友:
哇塞,果然手慢了,应该抢一个

网友:
同推荐楼上类型的
也有类似款,价格一半左右吧
总体大差不差,区别也不大
实际用起来,也就新鲜一星期,然后就吃灰了

网友:
就是测量一个电压和一个电流,两者相乘就是功率,买过一个楼上的简易的功率检测小东东,功率不是太准确;后来就吃灰了。

网友A:
坛子里买的炬为,5块钱一个,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坛子里买的炬为,5块钱一个,够用了

炬为的不一定都行,比方我用楼上的炬为HDC-085C,测得是9伏4安培,用炬为J7-H,测同一手机同一充电器,测得是9伏2安培,这么大的误差显然是不行的,检测仪的内阻是影响充电电流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网友:
功率计量插座,不香吗。也不止如吃灰。

网友:
USB的库仑计

网友:
前几天买了几个 KWS-V30测试仪  10元左右一个,准度不行!

网友:
其实都差不多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坛子里买的炬为,5块钱一个,够用了

坛里有这么便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坛里有这么便宜的??

好像是去年,坛子里清货,买了2个,都是好的

网友:
库仑计 或者电流表

网友:
如果需要测量220V充电的功率,功率计插座就可以,之前坛子里流行过一段时间,我用的品益的。
如果是手机充电,或者C口A口充电的直流计量,U表就可以,牌子太多了,型号也很多,丰俭由人。

网友:
那些说差不多呀、随便买的人其实是不知道买的行不行的,反正任何一个插上都有读数,你都认为是对的,实际如何只有天知道了,差一倍甚至更多都是可能的。要想测得的数值有可信度,还是应该选内部采样电阻阻值小的,HDC-085C告诉你是1毫欧了,应该优先买这类阻值小的,还有很多不告诉你采样电阻多少怎么办呢?那就买最大测试电流大的,我看闲鱼上有一种50安培的,它的采样电阻是2个1.5毫欧电阻并联,这样的就行,当然,检测电流大的在小电流情况误差会大一些,那最多是百分之几的误差,比动不动一倍或几倍的误差还是强多了。另外,判断你的库仑计准度怎样也可以用楼上说的功率计插座来辅助看一下,就是在你不插上库仑计的情况,用功率计插座读出此时的充电功率,再把库仑计插上,看看充电功率,如果插上库仑计后与原来相比,功率变化很小,这样的库仑计就是合适的。

网友:
现在的手机充电电流普遍很大,很多达到4-5安培的,那么,检测仪要选10安培的才好。

网友:
刚才看了下,炬为的U96P的采样电阻也是1毫欧的,最大检测电流6.5安培,见图片,淘宝价格较贵,拼多多有一家卖27元的,价格应该不错了,不妨关注下。要么就去找数码值得买的那一家,商量下,看看HDC-085C能否再给坛友优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