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维修海康硬盘录像机DS-7816N-E2,无法恢复出厂设置,外观正常

楼主(2024-06-25):
     维修海康录像机DS-7816N-E2,录像机无法恢复出厂,外观正常,查了很多资料,最后一位博主说是eeprom芯片时间长了就会出现这种问题,一直保存着最后的配置,恢复不了,ip地址,通道什么的没法更改,断电后会自动恢复成以前用的ip地址和通道,很不方便。
      淘宝买的W25Q128FVFG,一次性搞定,拿编程器把原来的配置复制出来,然后写入进新的eeprom就可以了。以为很难,其实还好。焊接原来自己焊接过,不是很困难,困难的是怕其他元件跟着掉下来。好像海康录像机这种是通病,大家有这种问题的可以试试。

网友A:
这是bios芯片吧?存固件的

网友B:
存储芯片写保护了

网友C:
25q128不是8个引脚的吗 怎么有16引脚的 记得华硕的H310主板BIOS就是这个型号的

网友D:
这个用啥编程器

网友E:
海康也是坑,很多东西明明能做的更好的,就不。不就是计划报废嘛。我也来说一个。16-32路的硬盘录像机,风扇容易挂。

网友:
没碰到过,帮顶了。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早期确实不赖,现在内卷加降本又逢计划性报废,只能哈哈哈哈哈

网友F:
重写bios,好炒作吗

网友:
没碰到过,帮顶了~~

网友G:
万幸原来板载的固件信息还能完整复制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bios芯片吧?存固件的

是的,bios芯片,类似于路由器的bios,winbond,玩路由器的都知道,一般8脚的多点,这种封装的路由器上也有,但是不多,应该是这种速度快点,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存储芯片写保护了

最开始我也以为写保护了,后来发现好像不是,是芯片时间长了,内部应该有问题了,不让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5q128不是8个引脚的吗 怎么有16引脚的 记得华硕的H310主板BIOS就是这个型号的

路由器的和这个其实一样,就是脚位不同,这个录像机用的是这种封装的,一个厂家的,这个应该是速度快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用啥编程器

我就用的最普通的刷路由器bios的编程器,淘宝9块包邮,可以刷24和25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海康也是坑,很多东西明明能做的更好的,就不。不就是计划报废嘛。我也来说一个。16-32路的硬盘录像机,风 ...

都是各种缩水,没办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重写bios,好炒作吗

还行,不是很难,首先焊工到位,第二是电脑操作,其他的基本水到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万幸原来板载的固件信息还能完整复制出来……

是的,信息保存是完整的,就是没法重新写入,我原来是有一个机顶盒也是这样,无法开机,系统挂了,重新刷机好了,这个也是重新更换芯片刷进去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用啥编程器

用的就是这种编程器,好几年前淘宝买的,很多店铺在买,不值钱,还可以,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