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2024年了,U盘没必要量产成USB-CDROM了吧

楼主(2024-06-25):
       多年之前,在数码之家看到量产教程,陆续买了好几个MLC颗粒的慧荣、群联等主控的U盘,用来量产成USB-CDROM启动光盘。
       时光悠悠,过去了十年了吧?一晃到了2024年。那些年,做启动盘的U盘容量从16G慢慢升到32G、64G、128G、256G、512G,而从128G起就没有量产过(当时好像是找不到对应的量产工具,就用的三分区法,后来一直用三分区法)。三分区法便于更新里面的PE及软件,而512G的U盘似乎也没有量产成USB-CDROM的工具吧?而且量产失败容易导致U盘报废(以前曾因量产失败导致一个64G的东芝u盘报废)。
       2024年了,U盘没必要量产成USB-CDROM了吧?今天把几个MLC的32G U盘还原了,如上图。
       下图是现在主力启动盘,用的三分区法,放了几个PE及WIN7,WIN10,WIN11系统镜像与常用软件。

网友:
ventoy已经免去了量产的烦恼

题外话:不知道老站那边把群联盘量产成DVD-RW盘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
如果手里还有老电脑,USB-CDROM还是有一定的必要的,新电脑无所谓了。

网友:
不是看日期的变更,而是要看电脑是否更新,新电脑无所谓

网友:
家里15年前的神舟上有光驱。

网友:
usb-cdrom有些时候还是必不可少的。

网友:
个人觉得ventoy是真好用

网友A: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还是有用的。

有些单位对USB设备管控严格,电脑不允许使用优盘,但光盘可以用。前几天就有个买家咨询过这个事情,把优盘量产成单一的cd-rom来用。

网友:
看自己了,一般也不需要

网友:
特殊场合才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还是有用的。

有些单位对USB设备管控严格,电脑不允许使用优盘,但光盘可以用。前几天 ...

  这样的单位会封USB接口,量产成光盘,还能识别?

网友B:
慧荣   量产CDROM    一绝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单位会封USB接口,量产成光盘,还能识别?

按买家的说法,是可以识别cd-rom的

网友:
没量产过cdrom

网友:
俺用的ventoy
cdrom有些奇葩机器还是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慧荣   量产CDROM    一绝

的确,慧荣量产CDROM最简单,基本上不会遇到错误。群联有时会报错。

网友:
对老机器usb-cdrom有些时候还是必不可少的

网友:
看个人需要,有些地方还是能用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