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一个定时器

楼主(2024-06-25):
定时器按键失灵了,拆开发现是电池严重漏液,腐蚀了电路板造成的…十几文不值得修,但好在我现在得闲,修一下也很有成就感,画出按键接线图,把按键全部改换成这种的了…

网友:
这电池漏液了,按键走线都腐蚀没了吧,最后修好了没?

网友:
腐蚀太严重了,还有维修价值吗?

网友:
文不对题吧,你修了啥?

网友:
看像金科德的

网友:
成这个样,我是要放弃修

网友:
这个样就没必要修了吧

网友:
烧成这样

换新的吧

网友:
这电池漏的怎么厉害

网友:
扔了吧,板过死都进电池液了,没救了。

网友:
回家得看看我那个有没有漏液,也有两三年了,带屏幕那个

网友:
腐蚀的太严重了,难以修理。

网友:
不用时把电池拿出来是避免造成损失的最好办法。

网友:
用水 牙刷 好好洗一下     另外这个晶振实在是不准

网友:
只能买个新的,把控制板拆下换上去。

网友:
电路板腐蚀明显,不如买新的定时器插座。

网友:
这个样子的估计就不好修了。PCB板子不能用了----就算其他元器件都没坏的情况下。

网友:
这个定时器该退休了

网友:
这液漏得惨不忍睹啊

网友:
10多元的小玩意了,还修理干嘛了,时间都浪费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