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改一个电蚊拍

楼主(2024-06-25):
电蚊拍开关坏了好几回了,原因是通过电流过大,造成烧损,最后只要改成场管控制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应该弄个旧充电宝的板子进去,升成5V,打蚊子就给力多了!

网友:
改场管挺好的,再也不用WD40了

网友A:
板子背面的贴片,是增加的场管和电阻?

网友:
天热了,蚊子出来了。各种电蚊拍也出来啦。

网友:
电蚊拍能有多大电流

网友:
就喜欢那个啪

网友:
又到了啪啪啪的季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背面的贴片,是增加的场管和电阻?

对的!好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