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爆力拆个德力西800A断路器CDW1-2000

楼主(2024-06-25):
报废的德力西ECW-M智能控制柜里拆下来的,铜价好,只拆铜

网友:
暴殄天物圣所哀

网友:
还可以看看触点上面的银镀层有没有,银比铜贵多了

网友A:
仔细拆下啊,让大伙看看结构,原理,啥的。

网友:
金灿灿的Cu啊,看着很解压

网友:
妈呀,拆开这么多构件,光螺丝都得好几斤吧。
真真的紫铜啊,那些搞点焊的看到又有想法了吧。

网友:
一般这种断路器的银都是已经烧融没了的

网友:
不错

拆了铜卖钱

网友:
为了拆那么点铜,难道比断路器更值钱?

网友:
这货应该不便宜啊。。。
拆铜可惜一点了

网友:
触点会不会是银的?

网友:
新的最少五六千。还不如挂咸鱼卖了

网友:
得到很多铜。

网友:
紫铜值点钱~

网友:
为了铜,拆了个彻底啊。

网友:
触点应该是银的吧

网友:
这么大家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拆下啊,让大伙看看结构,原理,啥的。

这个拆了不用再装回去,而且我就是拆铜的
再说拍照发贴还不够成本,老铁将就着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