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池内阻测试仪,帮忙推荐一下,锐耀1035和rc3563

楼主(2024-06-25):
电池内阻测试仪,帮忙推荐一下,买哪一个好一点?锐耀1035,和rc3563,谢谢

网友:
一样买一个,再入个TS457,你就成为小半个内阻仪砖家了

网友A:
我买的是YR1035+,没用过黄色的那款,说下我的感受。
外观做工不像是200元级别的仪器,有点廉价感,但是内部做工对得起这价格了,
我用这个内阻仪测的最多的就是东磁的26E,拆开发现这内阻仪自己用的也是东磁26E,巧了,、。
用的频繁的话一个月一充电。
自带的三种测试支架贵的要死,我记得那个电池支架要48,我主要不知道4根线接头是怎么接的,问卖家也不说,网上搜遍了只有1030 USB的那种接法,没得1035的接法,无奈只能高价买了一个电池支架。
测试发现,1035+接头是航空头XS10-4P,内部4Pin接法如图所示。完全可以自己买接头和电池支架,开尔文夹子自己做。
开尔文夹子要买贵的那种大号的,小号的夹力太小了。
测试速度是很快的,内阻电压秒出,1035+最大可以测100v,给普通电动车测中电压值也是可以的。

网友:
准备入手一个电池内阻测试仪,还在观察中。

网友:
看着不错,挺好的呢

网友:
rc3563?去搜搜看细节

网友:
锐耀1035,这个网友推荐的多。

网友:
楼上的内阻仪看起来还不错,芯片都打磨了不太友好,mcu都有程序,这个也不好仿制,如果出故障自己维修很是头疼

网友:
买推荐多的那款肯定对

网友:
我买的耀锐的内阻仪 各个夹具都买了  哪位坛友需要用 出租出租 让设备发挥更大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是YR1035+,没用过黄色的那款,说下我的感受。
外观做工不像是200元级别的仪器,有点廉价感,但是内 ...

电车电瓶用几年了?内阻好低,原装的吧?我的20安时的刚用半年就12.几的内阻了

网友:
入坑了,内阻仪,点焊机

网友:
618  1035+  161入了一个还可以不过我买来吃灰的时间多

网友:
blink BR201,四芯航空头,比1035的好接,原厂的几根线还可以,也可以自己diy

网友:
1035比较准确,黄色的没用过,推荐1035,但好像基本上没啥活动

网友:
淘宝新出的表头看坛友测试的精度也可以

网友(2024-08-12):
直接用电桥测试可以吗。。

网友:
内阻仪热跟风运动已经告一段落

网友:
我记得好像没买多久,因为用到的次数少,刚才一看居然已经买了快4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是YR1035+,没用过黄色的那款,说下我的感受。
外观做工不像是200元级别的仪器,有点廉价感,但是内 ...

线用的多少平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