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1:1倒膜

楼主(2024-06-25):
之前别的鼠标滚轮端过两次,这玩意不是通用的,断了就只能修没得换,所以考虑着给他倒个膜,整个备用件试试,还能玩花活,倒是也能用打印机打印,但是打印机已经扔仓库了,都不知道还能不能用
先用硅胶翻模,随便从淘宝找了个最便宜的,说是半透明流动性好,实际上就是正常的乳白色,流动性一般,固化剂加完稍微搅拌量下全是气泡
硅胶混合好静止一会让大气泡自动消除,往盒子里倒入时抬高点让他慢慢淌下来,尽量消除气泡

翻好模具后用AB水晶滴胶或者光固化胶浇筑,手里没有AB胶了,用了光固化胶,同样因为流动性不好整的效果比较差,就不介绍步骤了
整了俩试试活

一堆气泡,倒是勉强能用

套上橡胶

装上试试效果,粗糙打手,摸不出来区别,倒是勉强能用

网友A:
看到倒模点进来的

网友B:
硅胶翻模是如何制作的?

网友:
我有个大胆的想法

网友:
失误了,以为真人倒膜

网友:
你想真人倒模吗?

网友:
我还以为是那种倒模

网友C:
这种歪一边压微动的设计注定容易断,所以我只用光栅

网友:
这玩意还能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倒模点进来的

那你就是我的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硅胶翻模是如何制作的?

待翻模的东西固定好,硅胶液混合好后倒入,排除气泡,等待凝固就行

楼主:
那你可以大胆验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歪一边压微动的设计注定容易断,所以我只用光栅

确实,受力不合理,翻模效果整好了会植入加强筋

网友:
我进来学习倒模的,你给我看这个!!!切

网友:
引用 楼主:
待翻模的东西固定好,硅胶液混合好后倒入,排除气泡,等待凝固就行

凝固后要把模具拿出来,那不是又把硅胶给弄破了吗?后面还怎么浇筑?

网友:
mark 硅胶翻模,AB水晶滴胶或者光固化胶浇筑

网友:
我也是看到倒模点进来的

网友:
居然还有这样的制作方法,学习了。

网友:
换轴,或倒模时加金属轴,就可以用它一万年、、、、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