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2台故障雅迪常州奇普电源生产锂离子48v充电器(DZLM4830-03)

楼主(2024-06-25):
2台故障雅迪常州奇普电源生产锂离子48v充电器(DZLM4830-03),烧黑那台是厂家故意设计的盒子造成的,居然在塑料外壳里面贴铝箔,厂家对于检查移动的充电器来说这样的设计不能不说是故意的。另外一台是摔了一下没输出了,找到桥堆那脚补焊了,还是没输出,测大电容两端电压330v正常,变压器副绕组没低电压输出,应该是电源没有启正,没工作,2个IC找不到资料无法下手了

网友A:
贴铝箔是为了电磁辐射屏蔽吗。多年前厂里生产一款类似车充的电源转换器,上车之后客户反馈会干扰部分车型的车机,导致收不到FM信号了。后来在壳子里贴上铝箔,问题大大缓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铝箔是为了电磁辐射屏蔽吗。多年前厂里生产一款类似车充的电源转换器,上车之后客户反馈会干扰部分车型的 ...

贴铝箔是为了电磁辐射屏蔽,那就应该贴满,贴这一小条有何用,厂家就是故意的

网友B:
就是不让你自己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不让你自己修的

放炮那个 保险烧了 桥堆烧了,2个开关管也噶了,铜箔都烧断了

网友C:
贴铝箔就应该贴满,哪怕留一点点小缝隙也足以让电磁波辐射出去,IBM以前设计的老式笔记本电脑外壳内部镀了一层铜箔,任意两点间的电阻为零,那时候对待电磁辐射多严格呀,现在直接忽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贴铝箔就应该贴满,哪怕留一点点小缝隙也足以让电磁波辐射出去,IBM以前设计的老式笔记本电脑外壳内部镀了 ...

这个贴铝箔就是埋雷 ,壳子变形立马短路,一个新的100多,厂家有多黑

网友D:
修电动车充电器的帖子多的是,多看看有帮助,祝楼主能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电动车充电器的帖子多的是,多看看有帮助,祝楼主能修复。

那些都是简单的,没这么复杂主要是没资料无处下手

网友:
这个应该是LLC的电源

网友E:
摔了一下的看起来可以修一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摔了一下的看起来可以修一修。

找不到故障点麻烦

网友F:
摔的看看变压器是不是有绕组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摔的看看变压器是不是有绕组断了

已经拆下来看了没问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些都是简单的,没这么复杂主要是没资料无处下手

楼主:
·-这是哪款的IC原理图?

网友:
塑料外壳里面贴铝箔还不带绝缘,厂家太坏了。

网友G:
这个充电器为什么不加个散热风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充电器为什么不加个散热风扇呢

这个真不需要散热 不放太阳底下晒

网友:
电源做工不错可以试着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