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机械键盘拆卸及奇怪的故障

楼主(2024-06-25):
维修一把雷蛇黑寡妇机械键盘,拆卸很简单,但故障很奇葩。qwertyuiop这一行全部不管用,测量这一行每个轴体的公共引脚都通,到主控端也是通的。测量另一引脚接到一个防冲三极管上,三极管测量也是好的,可就是不触发。无奈,直接飞线跳过三极管就触发了。如图所示,原线路是红点到红点,现在直接飞线飞到蓝点,就能用了。如果是三极管损坏只损坏一半?一整行按键都只损坏这一半?奇怪了

网友:
主控噶了吧

网友A:
按防冲突电路原理来看,这玩意是当成两个二极管来用的?那么坏一半不是很正常,也有可能是虚焊,或过孔里面腐蚀断了

这个坏一半和物理位置没有绝对关系,只是这几个键布线上恰好走同一条线,不是所有键都共用一个公共线的,一条线应该不能管到一整个横行,我不知道你的主控什么情况,我手上的键盘主控是24脚,即12×12矩阵,一个线最多管12个键而且多数没有用满

网友:
不是三极管,是双二极管

网友:
对照型号换一个试试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防冲突电路原理来看,这玩意是当成两个二极管来用的?那么坏一半不是很正常,也有可能是虚焊,或过孔里面 ...

那一行里的所有按键有一个脚是连在一起的,我测过了。是公共脚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一行里的所有按键有一个脚是连在一起的,我测过了。是公共脚

不应该,那你再测别处,搞不好就是连了导致出问题

网友:
三极管没坏就查一下飞线跳过三极管受那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