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关于“电脑升级线性电源"

楼主(2024-06-25):
大致观点是线电对于外置解码的计算机通常不起什么太大的作用。
首先:计算机中唯一可以从低噪声电源中受益的是主时钟,它为数模转换器(DAC)、DAC本身以及此后的任何模拟音频电路供电。理论上,为DAC相关电路提供低噪声电源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抖动(这取决于DAC的设计和实现),并防止电源噪声污染模拟音频性能。而对于计算机的其余部分,无论是处理器、内存、支持芯片组、扩展总线、磁盘驱动器接口、网络、串行/并行I/O、USB还是其他电路,低噪声电源和ATX电源都没有什么区别。(甚至计算机芯片本身工作时产生的噪声污染会超过ATX电源的噪声)。
其次:计算机主板的不同部分需要不同的电源电压,其中一些电压不是由ATX电源的标准+5V、+12V和-12V提供的。因此,计算机主板利用板载DC-DC稳压芯片来产生所需的电源电压。这些DC-DC转换器本质上也是开关电源。DAC和运放极有可能由DC-DC供电。因此,无论线性电源有多干净,当电源电压到达主时钟、DAC和运算放大器时,它们都会被DC-DC重新污染成开关电源,所以线性电源的“升级”将一无所获!
最后:最好的解决方案是使用自带线电与时钟的高质量外部DAC,而不是针对计算机升级到线性电源。

个人观点:线电用在小主机上多少还是有点作用的,只是性价比不高,不可能像商家描述的那样:什么秒杀,完虐ATX电源,什么换电源如换机。真像强化供电质量还不如从内部下手优化一下主板上的高频退耦,各种容量的陶瓷电容组合一下,加大退耦范围,固态,钽,NPO/C0G都给安排上,由内而外的优化一下更划算一些。再就是计算机电源和其他设备尽量不要共用同一个排插,不说计算机内部噪声反弹到市电的问题,光是EMI部分的Y电容是会对市电地放电就是个问题。

网友:
电脑用线性电源供电怕不现实吧?

网友:
电脑升级线性电源意义不大吧,可能直接驱动硬盘、光驱等12V有用,其他的里边大都降压成3.3、1V的,而且是开关电源

网友:
我的电脑和空调共用地线耳机会有电流声,后来空调改单独地线就好了

网友:
电脑用线性电源没必要  因为  电流大 这么大的变压器体积太大 重量更大 所以 不合适
然后 线性电源稳压电路内阻大 。。。。这个好像没啥事

网友:
有没有好的方案?

网友:
升级线性电源有何意义?

网友:
电脑用线性空间也不够

网友:
一台总供电功率数百瓦的线性电源,使用在普通家用电脑的机箱上,仅就尺寸而言稳压电路的散热板怎么布置都是问题,另外还有电源工作效率对于耗电量很敏感的使用者也是个问题。

网友(2024-08-25):
电脑升级线性电源的目的是什么?增加重量吗?

网友:
浪费钱、时间、电去搞线性电源,还不如搞个锂电池供电体积还小一点。

网友:
线性电源能耗爆炸,效率太低了

网友:
优势是什么,音质吗,笔记本不插电使用岂不是秒杀线性电源?提升对于绝大部分木耳来说有区别吗?

网友:
3——4百瓦的变压压器重量近10斤!

网友:
音响的玄学开始到PC圈里来发酵了

网友:
追求稳定用服务器电源好了,淘宝咸鱼有那种转换板,服务器的电源转换率高,稳定。

网友:
电脑这种功率还是搞个隔离牛更经济吧

网友:
毫无意义啊,蓝牙无损不好吗?

网友:
线性电源一样要用电子元件整流滤波啊。一个高频、一个低频而已

网友(2024-12-08):
电脑负载对电压的稳定性要求极高,否则容易蓝屏当机。所以大多采用宽频的开关电源。这个线性电源比不了。如果要设计出满足要求的线电,其体积要增加许多、功率要比实际负载增加许多、发热也会增加许多,体现在成本上也会增加许多。开关电源相对稳定,只是超高频及其产生的多次谐波对音响设备有影响,所以比较讲究的音响设备尽量用线电,而其他电子设备大多利用开关电源体积小效率高成本低耐压范围大极高稳定性的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