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有人试过把Micro-USB接口的插座换成苹果lighting插座吗?

楼主(2024-06-25):
就是手机是普通的Micro-USB接口的插座,接触不良了,想换成苹果的插座,这样就可以不用带多一根数据线了,用现成的苹果数据线就可以了。下面是引脚定义:

针脚
名称
说明
接线颜色
1
VCC
+5V电压
红色
2
D-
数据线负极
白色
3
D+
数据线正极
绿色
4
ID
permits distinction of
Micro-A- and Micro-B-Plug
Type A:connected to Ground
Type B:not connected
none
5
GND
接地
黑色

下面是苹果插头的正面定义

反面

网友A:
苹果数据线直接接好像是有电压没电流,要有类似诱骗芯片,另外type b是什么口,打印机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数据线直接接好像是有电压没电流,要有类似诱骗芯片,另外type b是什么口,打印机那种? ...

应该是麦克口

网友:
第一次听说type-B

网友B:
lighting头,电流更容易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苹果数据线直接接好像是有电压没电流,要有类似诱骗芯片,另外type b是什么口,打印机那种? ...

这个应该是我记错了,应该是Micro-USB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lighting头,电流更容易烧

应该都是低电流5V1A的。不是type-C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苹果数据线直接接好像是有电压没电流,要有类似诱骗芯片,另外type b是什么口,打印机那种? ...

我有一个充电宝是linging插座的,就是苹果数据线给充电宝充电,输出的是usb A插座

网友C:
为了一条数据线去改手机充电口,不值得吧?lighting的插座比Micro-B插座大一圈,手机不一定能得放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了一条数据线去改手机充电口,不值得吧?lighting的插座比Micro-B插座大一圈,手机不一定能得放下 ...

补充一个插座引脚定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