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黄盘适合拿来做NAS硬盘么?

楼主(2024-06-25):
目前有块黄盘在录像机上跑着,温度明显比紫盘高非常多,
为何会这样
各位用过西数黄盘么?这盘是否适合拿来放在NAS上使用呢

网友:
当然可以,

只是,,,,

网友:
黄盘不是用来给小姐姐住的吗

网友:
炒豆子声有点大……

网友:
综合最好的还是紫盘,安静,写入速度也不会低

网友:
真要拿到NAS上用,也不是不行

网友:
这个是金盘 企业级 放NAS当然可以 只是3T比较小了

网友A:
金盘,企业级,肯定比紫盘好,因为是7200rpm,而且强调IO性能,所以温度比紫盘低的话,会显得它很不努力。

网友:
低速低功耗的数据中心专用盘,做nas盘当然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金盘,企业级,肯定比紫盘好,因为是7200rpm,而且强调IO性能,所以温度比紫盘低的话,会显得它很不努力。 ...

这是re系列的黄盘,不是现在的金盘,这个系列应该已经不存在了,主打低功耗低噪音,转速5700,不是性能盘

网友:
一般而言是可以的

网友C:
我的4T黄盘WDC WD4000FYYZ是7200转的,温度确实比一般4T高。用了有3-4年了,还算稳定

网友:
我觉得要是硬盘没有质量问题的话,应该是可以。

网友:
我用的希捷海康监控专用盘,组了raid5也照样用,毕竟家用,不比商用,一般都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4T黄盘WDC WD4000FYYZ是7200转的,温度确实比一般4T高。用了有3-4年了,还算稳定 ...

你的黄盘是放在nas里面用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黄盘是放在nas里面用么?

没有,在amd r5 5600G普通台式机上用。在盛夏季节黄盘温度可以达到5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4T黄盘WDC WD4000FYYZ是7200转的,温度确实比一般4T高。用了有3-4年了,还算稳定 ...

你这个是黑盘吧

网友:
一直使用红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re系列的黄盘,不是现在的金盘,这个系列应该已经不存在了,主打低功耗低噪音,转速5700,不是性能盘 ...

西部数据RE4 3TB 7200转 64MB SATA3 企业级(WD3000FYYZ),3TB台式机硬盘,64MB缓存区,SATA3.0硬盘接口,7200rpm硬盘转速,3.5英寸盘体,6Gb/s数据读取。
5760转的应该是RE+系列,的确是低功耗低转速数据中心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西部数据RE4 3TB 7200转 64MB SATA3 企业级(WD3000FYYZ),3TB台式机硬盘,64MB缓存区,SATA3.0硬盘接口,7 ...

反正感觉西数型号挺混乱,re+应该已经不存在了吧,另外金盘是2016发布的,2015年这个型号应该是黑盘吧,网上搜到黄标都是2016年的,这个标签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