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VOC X8指纹锁不通电,5脚IC发热(3Q K23?)

楼主(2024-06-25):
如题:之前电池临时用了碳性电池漏液导致电源板被腐蚀,掉了个芯片(图一 电容边上那颗)。把线接好芯片没补能通电使用但无法同步信息。怀疑板子可能没清理干净有漏电,4颗南孚只用两个月不到,后续改用1.2v充电电池*5供电(3天没电),用了不到2周出现换电没反应的情况。拆解后测量电源板有输出,主控板有个5脚IC发热(图四 型号3Q K23?),1脚为VCC 2脚GND,二三脚之间有2.3v左右电压,右上4脚?为空。技术有限,想买个同款芯片替换上去试试,不行就没辙了。纯爱好,无电子知识储备。

网友:
总感觉电子锁不靠谱

网友A:
那个玩意是个LDO,看看他输出电压是多少,然后找一个引脚兼容的替换就行了

网友:
拆下看后端短路还是ldo 本体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玩意是个LDO,看看他输出电压是多少,然后找一个引脚兼容的替换就行了 ...

楼主所言极是

网友:
发热就换掉试试

网友:
通常都是电源芯片

网友:
多半是主控噶了不信拆了ldo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