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分享一下自制的 RTS5170读卡器 PCB

楼主(2024-06-25):
原贴:emmc编程器,mmcfw读卡器制作教程 - 创意DIY 数码之家
立创原版工程链接:rts5170_card_reader - 嘉立创EDA开源硬件平台

按照贴主的图,以及立创上面的开源工程,就“复刻”了贴主的pcb板

工程一直在更新,实际产物可能和我的有不少区别

“复刻”工程开源链接:RTS5170-TF/SD-C母座-读卡器 - 嘉立创EDA开源硬件平台 (oshwhub.com)

Ubuntu版本:ubuntu-20.04.6-desktop-amd64.iso

版本高的,用几天就会自动更新什么东西,导致软件打开白屏。(不管什么系统版本,都建议关闭全部更新,或者你断网使用吧,我也不懂linux)
虚拟机记得开usb3.0兼容,2.0不识别读卡器的
电脑安装dell的rts5170驱动,就可以直接在虚拟机里面运行读卡器了

排公选择2.54mm间距 10p 的,0欧电阻位置,是wp读保护线路的。

具体可以看我开源平台的描述

测速如下:

网友A:
其实可以买成品,很多联想品牌机的读卡器就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可以买成品,很多联想品牌机的读卡器就是这个

我几个月前就买成品改装发过帖子了,但是不美观

网友:
谢谢大佬分享
另外请问链接打不开,是怎么回事呢?
就这个“复刻”工程开源链接:RTS5170-TF/SD-C母座-读卡器 - 嘉立创EDA开源硬件平台 (oshwhub.com)

网友(2024-08-03):
联想品牌机的读卡器就是这个

网友(2024-10-08):
有手艺就是不一样,非常不错

网友(2025-03-31):
直接买一个成品带烧录座,一般用途都可以满足了

网友:
与普通的产品的确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