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空调语音控制器(空调伴侣)拆解

楼主(2024-06-25):
前段时间在推送个这玩意,看的觉得新奇,价格不贵,买来玩玩
功能:可以遥控主流的空调,带小夜灯功能。
空调语音遥控器,到手后测试没有问题,那就拆机分享吧
一边有芯片,被打磨了

另外一边有个小麦克风

看的很简单,结果还不好拆开,扣了半天还有个点连着,想着还要装回去就不扣了吧

拆开看看里面,这4个圆点对应USB2.0的4根线,这个好,万一USB断了补线方便
芯片被打磨,有些脚和LED灯相连,12脚接VCC,13脚接GND

看看另外一面,麦克风对应的外壳有个小孔

看看简介

遥控空调需要唤醒,小夜灯不用
可以控制主流的空调型号

下面是语音命令

总体评价:价格不贵,方便;缺点:必须严格按照语音指令才能执行。

网友A:
哈哈..还行。就是灯有点刺眼

网友B:
按遥控器好还是喊遥控好?

网友:
而且还经常性误报!小夜灯功能

网友:
语音遥控器,灵敏度如何。

网友:
居然还有这样的东西。

网友:
这手机摄像头是曹县生产的

网友C:
感觉还是遥控器方便,这个使用的时候还要插充电头,不方便。而且那个语音小夜灯,估计会误动作。我去年买了两个USB语音LED小夜灯,就是喊它关灯之后,竟然自己又亮了起来,后来一气之下,扔了。

网友:
这个玩玩还是有意思的,

网友D:
估计要使用标准普通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还行。就是灯有点刺眼

你买的还多一些,看的好玩,便宜,我用红包抵扣了一个回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遥控器好还是喊遥控好?

都一样,看自己,这个东西就是好玩,功能还不是一样的。价格便宜又带小夜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要使用标准普通话

还好,我普通话不是很标准,也能识别,就是必须按照设定的指令才能识别
比如改变颜色,说成调整颜色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还是遥控器方便,这个使用的时候还要插充电头,不方便。而且那个语音小夜灯,估计会误动作。我去年买了 ...

还没遇到过,主要是当遥控器玩了几下,没有关注小夜灯功能,测试了下灯能亮能灭。这个价格不谈要求

网友E:
这东西玩玩不行,真正派上用场,还不如用遥控器,从不出现误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东西玩玩不行,真正派上用场,还不如用遥控器,从不出现误动作。

按我的理解不会误动作的,因为操作空调需要唤醒(小虹 小虹)唤醒之后有15秒的时间不用唤醒就可以发语音指令,过了15秒需要再次唤醒不然不识别指令,操作小夜灯不需要

网友:
支持这么多品牌,是一次发一串指令吗

网友:
好奇  买了2个 真可以控制  至于效果  还是遥控器好一点

网友:
半夜里想把温度调高1度,是不是得把同室给惊醒了?

网友:
科技发展是真快,我觉得我快跟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