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2试玩——上9DFK测试

楼主(2024-06-25):
刚拿到的新版SM3282 BD的版本,直接上颗粒测试。

本次测试东芝9DFK颗粒。

单贴

sm3281/3280/3282高格工具对东芝MLC颗粒的坏块判定很玄学,这个颗粒我上过46en,上过903,开满容易妥妥的,而且0新增,不知道为啥,3282竟然判定这颗粒有271个原厂坏块,容量只开出来46G。先不管了,反正只是测试。

测速:

跑圈:

全盘不掉速。

双贴:

只开出来80G

测速:

跑圈:

也是全盘不掉速。

感觉这个调性和PS2308很像啊。

网友A:
速度可以也有4k就是价格高了些

网友B:
有图更好,,有时间搞2片试试。。。。。

网友C:
大佬,3282 跟 3281 有什么不同呢? 有哪些主要不同的地方?

网友D:
发热怎么样,这个速度如果发热也比较严重感觉不如直接上46XT

网友:
我去
这速度
usb 3.0极限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可以也有4k就是价格高了些

双通道的新主控,据说厂家拿货价格都要17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图更好,,有时间搞2片试试。。。。。

图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3282 跟 3281 有什么不同呢? 有哪些主要不同的地方?

3281是单通道主控,3282/3280是双通道主控,速度上限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热怎么样,这个速度如果发热也比较严重感觉不如直接上46XT

反正跑圈没掉速,它自己能承受的了,我不管它。

9dfk不适合上3282,产出容量太少了。可以上IM,TSB,SNK等厂商的一些新制程3D颗粒,这些46xt可不支持哦。

网友:
80的升级版估计和80一个德行,缩容保命

网友:
大佬,那 3282 跟 3280 有什么不同呢? 有哪些主要不同的地方?

网友:
高端,一直想学开卡,就是不知道咋搞

网友:
大佬,请教个一个问题,还望给指点指点,感谢感谢!

IS903双贴Hynix H27Q2T8CEB9R报错

IS903单贴Hynix H27Q2T8CEB9R,单颗256GB,容量设置240000MB,可以成功,没有任何报错,跑圈也没问题。

但是,双贴,仅更改容量设置为480000MB,其他设置不变,失败,报错代码129。(已排除焊接问题)

我试了很多次了,二次开卡也不行。

是软件版本不行?还是参数不对?还是什么其他原因?

网友E:
东芝这些mlc颗粒,贴328x系列容量小,是因为forceflash有几个参数不匹配。匹配好之后,量产工具显示坏快少了,容量也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东芝这些mlc颗粒,贴328x系列容量小,是因为forceflash有几个参数不匹配。匹配好之后,量产工具显示坏快少 ...

forceflash里的参数看着都眼花,完全不知道啥定义。同样颗粒上3268,3267出的容量又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forceflash里的参数看着都眼花,完全不知道啥定义。同样颗粒上3268,3267出的容量又是正常的 ...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5939-1-1.html 你按这个改,试试容量有没有变化

网友:
要是开TLC能全盘不掉速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正跑圈没掉速,它自己能承受的了,我不管它。

9dfk不适合上3282,产出容量太少了。可以上IM,TSB,SNK等 ...

上TLC也是有些贵的……不知道价格能不能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