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关于NAS的一些想法

楼主(2024-06-25):
随着这些年手机里导出来的图片视频越来越多,以及下载收藏的一些电影剧集的积累,NAS已经成了一个必修课了。因为存在硬盘里这些陈年媒体实在是没有精力去打开电脑翻看他们。
而客厅电视以及手机则是使用频率非常高的场景设备。

一、前阵子我购买了某联的NAS(某晖的实在是太贵),下了APP,开始捣鼓。但是发现了一个问题:我必须得格式化硬盘,初始化成NAS支持的文件系统才好用。这就导致我存了几个T的数据还要找中转空间。这非常的另人不爽。(当然某联的APP里挖掘出一个外挂存储的模式,可以直接读取NTFS格式的硬盘,但这个APP做的比较垃圾,BUG不断,升级一个版本直接进不去外挂存储了,总是弹出对话框让先初始化一个硬盘,让人很不爽)。于是我直接退货了。缺点:非WINDOWS的文件系统让我有一种兼容性差的感觉,总觉得还是放在一块随便插在哪台电脑上都能读取数据的硬盘里方便。

二、前两天,我用台机搭建FTP服务器的模式,在电视端配置了一下KODI,算是可以看电影了,但是看手机拍的视频还有问题,首先我猜应该是因为手机视频的转码我在KODI里没配置好?(因为电影那么大的文件都没问题)另外肯定有这个原因:我是用的:台机->wifi->路由->wifi->电视这个模式,而且这个模式直接导致老婆说她用手机上网非常慢。看来用这种方案是最起码也一定要把台机用网线接路由了。另外这种方案还有两个缺点,一是台机得一直开着,而且防火墙都得全关(目前还没去研究怎么配置可以开着防火墙用,在防火墙应用白名单里勾选了FTP不起作用,电视还是打不开共享);二是没有手机端APP可用,如果要用手机端估计还得去研究有没有通用APP以及在台机配置服务,但是估计也不好用,实在不想这么倒腾。自建FTP的优点就是我不用的时候可以把服务器关掉,另外传输的数据是原始数据流,由电视端自己解码,不会莫名变成低码率视频。而且关键是不用花钱。

下一步,有两个选择:
1、还是买回来那个某联的NAS,弄一个小硬盘初始化来用,以外挂模式用大的资源盘(外挂模式也是安在里边)
2、自建FTP把网线接上,放弃手机APP功能,解决关防火墙裸奔、手机视频播放异常的问题

因为不想花钱,所以我应该是先用方案2玩一段时间。后续再考虑购回NAS。

网友:
习惯windows就去弄个小主机回来,在pdd上看到有j1900单盘打印外壳的才100多,拿来做nas足够了
app的话,安卓有flodersync,smb.ftp都支持,苹果下没免费的
至于网络,防火墙这些你自己设置了,肯定都是没问题的,kodi未必是解码问题,也可能是网速太慢,你可以测试下电视的网速,看起来你家本地网络似乎不太灵光

网友:
放弃驴脸吧,app做的太垃圾了,真就是做电视墙,换个极空间,电视墙省事的多,至于数据导入导出这个没办法,毕竟nas的都不是win底层,要么倒硬盘,要么倒网盘

网友:
建议一次性到位,直接nas

网友A:
KODI有什么优势吗,扯了半天蛋又是刮削又是电视墙,全弄好了发现,,,,,索然无味。

网友:
旧电脑有好多台,想整个NAS用用

网友:
我用旧电脑做了黑群晖,主要图他手机端APP齐全,使用的是RR引导,全中文操作,需要什么功能跟着教程走也简单,建议试试

网友:
不明觉厉,我是普通电脑,加了一个2T的盘做备份用,加了一个继电器开关,平时不通电,要存东西写东西时候,按一下,硬盘通电,SATA接口是热插拔的,自动找到硬盘,这个开关是单向的,只能打开,要正常通过系统关闭电脑时硬盘才能关闭,避免误操作损坏硬盘,这样用几年了,其实同样道理还可以挂多个硬盘。

网友:
自建nas还有个缺点,外网访问不好解决

网友(2024-07-26):
win10装个jellyfin,简单易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KODI有什么优势吗,扯了半天蛋又是刮削又是电视墙,全弄好了发现,,,,,索然无味。 ...

最后这句”索然无味“很多时候深有同感。。。。扎心了。。。

很多时候只是在不知不觉中享受着过程,历尽艰辛一遍一遍重复最后全都弄好了的那一刻就仿佛一下进入了贤者时间。。。

网友(2025-03-04):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2025-04-18):
自建NAS可以试试飞牛啊,不过如果不想动硬盘格式,好像有WINNAS。

网友:
kodi配置起来确实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