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说一说苹果手机的个人热点,wifi热点,挺奇怪的

楼主(2024-06-25):
比如手机打开热点,电脑必须很快的1分钟内连上,否则就搜不到热点了

如果热点十几分钟没有联其他的,它就自动关闭热点了,

是不是充电的时候能一直持续不消失?

老手机6S的表现

网友:
安卓也是啊,5分钟没有设备连接就自动关闭了,不过这个时间可以设置

网友:
安卓也是啊,5分钟没有设备连接就自动关闭

楼主:
如何在 iPhone 或 iPad 上设置个人热点
当你无法访问 Wi-Fi 网络时,可通过个人热点来共享你 iPhone 或 iPad(无线局域网 + 蜂窝网络)的蜂窝移动数据连接。
设置个人热点
  • 前往“设置”>“蜂窝网络”>“个人热点”,或前往“设置”>“个人热点”。
  • 轻点“允许其他人加入”旁边的滑块。

如果你没有看到“个人热点”选项,请联系你的运营商,以确保你可以在自己的资费套餐中使用个人热点。
通过 Wi-Fi、蓝牙或 USB 连接到个人热点
你可以通过 Wi-Fi、蓝牙或 USB 连接到个人热点。在 iOS 13 或更高版本中,即使屏幕被锁定,连接到个人热点的设备也能保持连接,因此这些设备仍能收到通知和信息。
当你将设备连接到个人热点时,状态栏会变成蓝色并显示已加入的设备数量。一次可加入个人热点的设备数量取决于你的运营商和 iPhone 机型。如果其他设备已使用无线局域网加入你的个人热点,则你只能使用蜂窝数据从主机设备接入互联网。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连接:
Wi-Fi
在要用来提供个人热点的设备上,前往“设置”>“蜂窝网络”>“个人热点”,或前往“设置”>“个人热点”,并确保“个人热点”处于打开状态。然后,验证手机的 Wi-Fi 密码和名称。停留在这一屏幕上,直到你的其他设备已连接到这个 Wi-Fi 网络。
在需要连接个人热点的设备上,前往“设置”>“无线局域网”,并在列表中查找你的 iPhone 或 iPad。然后,轻点要加入的 Wi-Fi 网络。在系统提示你输入个人热点的密码时,请按照提示操作。
蓝牙
要确保你的 iPhone 或 iPad 处于可被发现的状态,请前往“设置”>“蓝牙”,并停留在那个屏幕上。然后,在你的 Mac 上,按照生产企业的说明设置蓝牙连接。进一步了解如何通过蓝牙使用个人热点
个人热点支持 Mac 和其他第三方设备通过蓝牙进行连接。要连接另一台 iOS 设备,请使用蓝牙。

USB
确保你的 Mac 上装有最新版本的 iTunes 和“访达”。然后,使用设备自带的 USB 线缆将你的 iPhone 或 iPad 连接到电脑。如果你看到“要信任此电脑吗?”这条提醒,请轻点“信任”
让家人自动加入
你可以设置“家人共享”,以便你的家人可以自动加入你的个人热点,而无需输入密码。请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 在提供个人热点的设备上,前往“设置”>“个人热点”>“家人共享”。
  • 打开“家人共享”。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个选项,请了解如何设置“家人共享”
  • 轻点每个家庭成员的姓名,并设置对方是需要请求批准还是可以自动加入你的个人热点。

断开设备连接
要断开设备连接,请关闭个人热点、关闭蓝牙或从设备上拔下 USB 线缆。
设置或更改 Wi-Fi 密码
你需要设置一个 Wi-Fi 密码才能设置个人热点。要更改无线局域网密码,请前往“设置”>“蜂窝网络”>“个人热点”,或前往“设置”>“个人热点”,然后轻点“无线局域网密码”*。
设定一个 Wi-Fi 密码,这个密码的长度至少应为八个字符并使用 ASCII 字符。如果你使用非 ASCII 字符,其他设备将无法加入你的个人热点。非 ASCII 字符包括日文、俄文、中文和其他语言的字符。ASCII 字符包括:
  • 所有英文字母,包括大小写
  • 数字 0 到 9
  • 某些标点符号

* 如果你更改了密码,所有已连接的设备都会断开连接。

进一步了解发布日期: 2024 年 03 月 08 日

楼主:
如果无法在 iPhone 或 iPad(无线局域网 + 蜂窝网络)上正常使用“个人热点”
通过“个人热点”,你可以与另一台设备共享你的 iPhone 或 iPad(无线局域网 + 蜂窝网络)的蜂窝数据连接。如果你需要就“个人热点”获取协助,请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先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每完成一步后,都请重新尝试连接到“个人热点”。
  • 在“设置”>“个人热点”中查看是不是已打开“个人热点”。如果你找不到或无法打开“个人热点”,请检查你的无线运营商有没有启用“个人热点”,以及你的无线套餐是不是支持“个人热点”。
  • 重新启动提供“个人热点”的 iPhoneiPad,以及需要连接到“个人热点”的其他设备。
  • 在提供“个人热点”的 iPhone 或 iPad 上,前往“设置”>“通用”>“传输或还原 [设备]”>“还原”,然后轻点“还原网络设置”。这项操作还会还原无线局域网和密码设置、蜂窝网络设置以及你之前使用的 VPN 和 APN 设置。

请按照以下步骤操作,以获取有关通过无线局域网或 USB 使用“个人热点”的更多协助。

如果你无法通过无线局域网连接到“个人热点”
在提供“个人热点”的设备上,前往“设置”>“个人热点”,然后:
  • 确保“允许其他人加入”处于打开状态。
  • 记住这个屏幕上所显示设备的无线局域网名称和密码。如果你想要更改无线局域网名称,请了解如何更改你的设备名称
  • 如果你使用的是 iPhone 12 或更新机型、11 英寸 iPad Pro(第 3 代或更新机型)、12.9 英寸 iPad Pro(第 5 代或更新机型)或者 iPad mini(第 6 代),请打开“最大兼容性”*。然后重新尝试将设备连接到你的“个人热点”。
  • 停留在这个屏幕上,直到你的其他设备连接到这个无线局域网。

在需要连接到“个人热点”的设备上:
  • 关闭无线局域网后再重新打开。
  • 确保连接到正确的无线局域网。网络名称与提供“个人热点”的 iOS 设备相同,并且这个名称的旁边可能会显示“个人热点”图标
  • 如果你在尝试加入“个人热点”时看到密码错误,请检查无线局域网密码:在提供“个人热点”的设备上,前往“设置”>“个人热点”以查看无线局域网密码。

* 当你打开“最大兼容性”时,对于连接到热点的设备,互联网性能和无线局域网安全性可能会下降。

如果你无法通过 USB 连接到“个人热点”
  • 在 Mac 上,更新 macOS
  • 使用 USB 连接线将你的 Mac 连接到提供“个人热点”的 iPhone 或 iPad。如果系统提示要不要信任这台设备,请选择信任。
  • 在 Mac 上,选取苹果菜单  >“系统设置”(或者“系统偏好设置”),然后点按“网络”。将显示网络服务列表,包括“Wi-Fi”。
  • 如果“iPhone USB”没有出现在网络服务列表中,请按照用于设置网络服务的步骤来添加“iPhone USB”。如果“iPhone USB”出现在网络服务列表中:
    • macOS Ventura:点按“iPhone USB”。点按“停用”,然后点按“启用”。
    • 早期版本的 macOS:点按“iPhone USB”。点按服务列表下方的“更多”按钮,选取“停用服务”,然后点按“应用”。再次点按“更多”按钮,选取“启用服务”,然后点按“应用”。

为避免产生不必要的数据费用,请在不需要使用“个人热点”时将它关闭。否则,每次将提供“个人热点”的 iOS 设备接入电脑进行充电时,你的电脑可能都会连接到“个人热点”。
获取更多协助
如果你仍然无法连接,请联系 Apple 支持,以就 iPhone 或 iPad(无线局域网 + 蜂窝网络)获取协助。
有关非 Apple 制造的产品或非 Apple 控制或测试的独立网站的信息仅供参考,不代表 Apple 的任何建议或保证。Apple 对于第三方网站或产品的选择、性能或使用不承担任何责任。Apple 对于第三方网站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不作任何担保。联系供应商以了解其他信息。

发布日期: 2024 年 04 月 24 日

楼主:
如何使热点更快 iPhone? (4 种快速方法)
By
SK西姆兰
2022 年 11 月 20 日

https://iosdroids.com/zh-CN/%E5% ... B4%E5%BF%AB-iph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