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拓璞DK599养生壶芯片烧毁不能识别

楼主(2024-06-25):
求哪位大神看一下,一般是什么芯片?

网友:
哪个大神有X光眼

能看出这个芯片

网友:
对照电路引脚的功能,地,300伏,光耦等,查找类似的电源芯片。

网友A:
拆开的时候仔细一点,还是能找到芯片的天灵盖的,仔细看一下能查到型号。

网友:
判断下后级电压,确定后面单片机没坏,直接替换电源吧

网友:
好像是sc1117dg这种的

网友:
实在找不到芯片资料,就干脆用替代电源

网友:
买新的通用板~

网友:
根据线路就能判断出芯片,不难的

网友:
这板子背面打胶了吗?怎么看着这样子

网友:
按线路查可能的芯片需要较好的电子基础,而崩掉的天灵盖现在估计早没影了,所以还有一个办法,损坏的芯片在热地上,也就是220VAC变直流低压部分坏了,拆除损坏的芯片,测量后级是否有短路,如果没有短路的话可以找个通用的变压器接到后级的电容上,移花接木修复法。至于变压器电压怎么判断,可以看后面的芯片型号,到半导小芯上查规格书,确定芯片的供电电压。如果变压器电压偏高的话可以用二极管降压或者电阻分压法

网友:
输出就一路,找个电源替代

网友:
像是电源管理芯片炸了,估计还有别的地方短路烧了。修起来非常麻烦,,放弃吧

网友:
7脚带MOS管?这是灌胶的?

网友:
大功率管 或者 电源 管理模块
捋一下 线路 猜个大差不差

网友:
谢谢分享,已经渡,没渡过,了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的时候仔细一点,还是能找到芯片的天灵盖的,仔细看一下能查到型号。 ...

灌胶了很难清理,而且主要元件上涂了黑漆不让你看型号的

楼主:
烧毁原因是这个色环电阻击穿了,如果是sc1117dg引脚126电路板上是短接一起的,这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的时候仔细一点,还是能找到芯片的天灵盖的,仔细看一下能查到型号。 ...

炸裂开的我觉得你这个办法可行。就是怕他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