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B导航换PA2030A功放IC,毫无效果

楼主(2024-06-25):
自从我的雷凌把车机换成凯美瑞的B导航后,播放音乐效果总是感觉不如原装的车机。

B导航原装功放IC是TDA7388,遂琢磨着换一款好一点的。

TDA7850本来是最优选择,奈何假货太多,买了号称等效替换的PA2030A

按照网友的描述,真PA2030A的3-5脚之间电阻在3.4k左右。当然这并不能完全保证这是真IC,市面上也有假的,不过概率比TDA7850小一些。

拆除原装功放IC,有个小技巧,把吸锡器嘴套上软硅胶管,可以吸的特别干净。
然后把上图红圈里8颗输出对地电容拆除,pa2030a的datasheet里是不需要输出对地电容的。

将Pa2030a焊上去,检查管脚焊锡无粘连。

原来的电容3300uF,并联一颗2200uF的上去。

装机,成功出声。
用Zoom H1录音笔录下原装TDA7388以及更换后的pa2030a播放相同的歌曲。
反复对比后,确认没有任何提升[大便][大便][大便][大便][大便]

好家伙,白折腾了!

网友A:
混数码论坛的还相信换功放芯片能听出差别来,现在如果功放输出不是20-20000一条直线只有两种可能1:做了补偿。2:自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混数码论坛的还相信换功放芯片能听出差别来,现在如果功放输出不是20-20000一条直线只有两种可能1:做了补 ...

要怎么整才能接近原来车机呢?原来低音听感好很多。

网友:
我换掉导航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要高音没高音,要低音没低。

网友B:
要有好芯片,也要有好喇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有好芯片,也要有好喇叭

同样喇叭,安卓车机放出的声音比不上原配的普通车机

网友:
要用120号汽油才能听得出区别

网友:
要花重金打麽才能有效,声音各有所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样喇叭,安卓车机放出的声音比不上原配的普通车机

同意,宝来原车收音机换安卓后垃圾的很(前4后2喇叭).

网友:
换功放芯片没用,还得看前级运放、喇叭的上限。乐在折腾

网友:
一番操作猛如虎,最后一听XXX

网友:
鼓励折腾  乐在其中  成就感满满  至于效果……没有后悔药

网友D:
我替换过2016款逍客 2016天籁 世嘉的原车车机功放,换成了TDA7560,音响效果增强都明显,但是替换了福克斯副厂车机,几乎没效果。所以我认为只要功放是真货,并且是原车机车替换功放,应该是有明显效果的。楼主的这个PA2030A不像是真货

网友:
TDA7388调理好了一样很棒,很多TDA7388前级省略了,所以听音效果不好,以前老机器听音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替换过2016款逍客 2016天籁 世嘉的原车车机功放,换成了TDA7560,音响效果增强都明显,但是替换了福克斯 ...

真货是怎样的,有没有图片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有好芯片,也要有好喇叭

还要有好音源~

网友:
安卓大屏车机7850替换7388,声音有改善,更接近胆机音色,高低频没感觉多大变化。

网友:
在加个功放就可以了

网友:
系统工程,要综合统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