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买了个拇指大小的对拷遥控器,替换电动车的,拆了给大家看看

楼主(2024-06-25):
拇指大小的对拷遥控器

网友:
这个我也有,上次买了好多种形状的,但是经实验还是带天线的好使,这种信号不好,有些拷贝后只能贴着道闸天线的地方才能打开

网友:
价格确实很便宜

网友A:
433M的啊、没晶振?8脚芯片还把字磨没了、现在的厂家、、、、

网友:
这玩意好像是专用的芯片   之前的滑板车遥控器也是这样的   怎么实现对考?

网友:
是不是12V的?没看到小数点

网友:
功能挺全的

网友:
就这点东西?集成度真是高

网友:
小巧玲珑   不错

网友:
几块钱的东西做的那么好

网友:
便宜到不要不要

网友:
到底是替换电动车还是电闸门的?

网友:
第一次见这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433M的啊、没晶振?8脚芯片还把字磨没了、现在的厂家、、、、

8脚的是个fmd的单片机  芯片成本2毛钱

网友:
集成度真高啊

网友:
这不是跟电视机遥控器上的学习功能一样吗?

网友:
把小区闸门copy下

网友:
看塑料外壳比原配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