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源电动车充电器,维修翻车

楼主(2024-06-25):
一开始是能充电,但是风扇不转,查了一圈,一个15欧的电阻阻值变大了非常多,并了一个10欧上去,风扇正常了,
但是充了一个晚上电,充电器没反应了,除了大电容有电压,变压器后端没电,12v风扇当然也没电
请教一下,该怎么查,充电器之前有过轻微进水痕迹,污的地方是补焊了一下

网友:
好埋汰哦、先把板子和元件清理干净吧、

网友:
进水的充电器 可能很多原件的脚都腐蚀了   低压端那边明显铜箔腐蚀了    高压大电容附近也是

网友:
还有修的价值吗?

网友:
一点电子维修技术都没有的,放弃维修吧。

网友:
一步步的从前到后,检测,基本的维修方法

描述简单无法具体

网友:
看小武老师的视频总结电源大概以下几点:主输入断路;主控芯片供电断路;反馈回路断路;阻容器件开路/短路;

网友:
买一块拆机的西普尔充电器板也才10块不到

网友:
如果想省钱直接去网上淘一个,如果想学知识,那先看看别人的文章,研究下再说

网友:
看一下铜皮有没有腐蚀开路的地方,还有那个风扇一般变红灯的时候才会转,和小电阻关系不大。如果没有电烙铁和万用表就不好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