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动削笔刀改锂电求助

楼主(2024-06-26):
小P孩2年级。看到班里有人带电动削笔刀 就吵着也相要一个。

孩子他妈网上买了一个得X削笔器。4个1.5电池。也可以插USB供电。结果去学校2天 回来就说没电了 合着是去做义工了。
拆开后发现啥也不是。就4个电池串联直接给小马达供电  单插上USB 就改为USB供电

很奇怪。用充电宝没办法启动  动一下就停  只能用USB插头供电

用了一节18650直接供电  削出来得铅笔跟狗啃得一样。然后用5V升压板充电宝模块。也是动一下就停。
最后2节18650串联。转得是挺快。但是削得笔也是跟狗啃一样。都是硬磨的。

只有用4节干电池。或者用USB直接供电。削除来的铅笔才漂亮。

各位DX教教我应该怎么搞?就说3.7锂电直供跟硬磨一样。没力气。3.7升压5V模块启动不了/感性电机负载??3.7串联 跟狗啃出来的一样

用4节干电池或者用5v插头供电,完全正常。用单节或者2节串联的18650就不行,都是会转,但是削出来完全不一样。图片左边是用18650  右边是用4节干电池 ,用18650无论是单节还是串联8v的 找的时间反而更久

网友:
用动力电池。

网友A:
原来是要用动力电池啊,普通电池力度不够

网友:
理说转的快应该不会是狗啃的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要用动力电池啊,普通电池力度不够

按道理四节干电池串联供电放电电流也不会太大。单节18650应该是电压偏低,两节电压又偏高,但结果又是一样,这个有点让人费解。其实直接用镍氢可充电池最方便。

网友:
2节14500 铁锂 不要保护板

网友:
给个建议,如果担心手里18650电池品质不良或没有动力电池,尝试改串联为并联试试

网友B:
先换 新电池试试,以排除电池问题,,如果电池没问题,看是不是减速机构或者电机问题。。最后在看刀头。。。新的刀头没啃硬物,基本 应该没问题 。

网友C:
用充电宝和升压板供电,需要加大滤波电容,不然电机启动瞬间的大电流会让升压电路保护,所以就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充电宝和升压板供电,需要加大滤波电容,不然电机启动瞬间的大电流会让升压电路保护,所以就动一下 ...

电容加在输出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要用动力电池啊,普通电池力度不够

用的是三星2000毫安绿皮动力电池呀 打算今晚小孩放学回来 用串联试试

网友D:
那就用两节铁锂电池吧,但为何电机转速过快和过慢都会造成狗啃的效果呢?

网友:
用动力电池,就行了

网友:
原机用的4个1.5电池串联,那说明电机要求的电流不大,采用8楼的办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换 新电池试试,以排除电池问题,,如果电池没问题,看是不是减速机构或者电机问题。。最后在看刀头。。 ...

用4节干电池或者用5v插头供电,完全正常。用单节或者2节串联的18650就不行,都是会转,但是削出来完全不一样。图片左边是用18650  右边是用4节干电池 ,用18650无论是单节还是串联8v的 找的时间反而更久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用两节铁锂电池吧,但为何电机转速过快和过慢都会造成狗啃的效果呢? ...

这就是我纳闷的地方了,更新图片了 ,用18650单节 双节串联 削出来比用4个1.5的干电池还慢还难看

网友:
貌似家里面小孩子上学的时候用的削笔工具是手摇的,现在也进步了,都电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4节干电池或者用5v插头供电,完全正常。用单节或者2节串联的18650就不行,都是会转,但是削出来完全不 ...

切削速度太高了?反正我的都是手动慢速削。

网友:
我有个电动牙刷,用镍铬电池就行,外接电源、换锂电就不行。应该是瞬时电流要很大才行。

网友:
我觉得最好的解决方案是 换上 5号 充电电池